Win10配置 STM32_GD32 单片机 GCC+VScode 编译调试总结 2021版

楼主(2021-02-28):
2020年 st全面提价断货, 更换几家国产mcu发现只提供了mdk/iar 环境 . 好在gcc编译已经在Linux下用了几年了.

特此编写单片机win10下使用gcc的使用文档.

同步内容:https://blog.csdn.net/cqy1028/article/details/113984775

编辑:加入图片

网友:
写的真详细,很有帮助。

我来推荐个扩展:

用来把指令变成按钮:

非常简单,把这个模板放到.vscode目录下就可以了

Makefile需要修改几行:

这样就可以通过传参给 Makefile 实现 Debug 或者 Release 编译了,类似的还可以自定义别的参数。

注意 Download 功能需要自己修改下 MCU 和 目标文件。

btw 本来有些担心 CubeMX 重新配置会覆盖掉 Makefile 的修改,试了才发现并不会。

网友:
厉害,开源编译是主流

网友:
一直想试试看 gcc

网友A:
做stm32开发,Keil转到gcc 源程序需要修改的量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stm32开发,Keil转到gcc 源程序需要修改的量大吗?

源程序不用修改, 但如果用到内嵌汇编, 要从Keil语法改为GCC内嵌汇编语法.
ST库函数内部已经做了兼容了. 用宏定义判断了 GCC IAR ARMCC 三种编译器,执行不同的代码.

网友:
这个牛。。之前试过一次,但没有成功

网友:
刚好准备学习怎么弄!谢谢!!

网友:
看了楼主的教程,很快装好了。可以愉快的编译github上下载的代码了。感谢分享

网友:
GCC还是需要时间去学习使用的

网友(2021-04-25):
再添一把火:有一份VS Code 新手指南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994 ... e=QQ_article_bottom

网友B(2023-09-13):
请问楼主,用GCC+VScode搭建的编译调试环境,可以调试跑FreeRTOS或者UCOS的工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GCC+VScode搭建的编译调试环境,可以调试跑FreeRTOS或者UCOS的工程么? ...

应该可以,只要gdb能连上就行。加上-g3 编译选项,生成elf内生成调试信息。

现在cubeMX ide也是基于gcc10,debug时跑Freertos和Fatfs,LWIP都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