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发现我的电脑到pconline等下载的软件无法解包,但手机可以

楼主(2021-03-01):
经常只能使用手机下载后再拷贝到电脑,才能解包。

好几年了,几台电脑都是。查过木马病毒都没有。

网友A:
看看你下载的文件对不对。这些老门户网站的下载链接现在都不好找(故意的),不要点大字体的下载(疑似各种下载工具的推广链接),找高速下载下面的xx联通,xx电信,xx亿恩之类的小字体,这个才是真正的下载地址。。

网友B:
安装版本高一点的rar,或者7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版本高一点的rar,或者7z

不关版本的事情。手机下载,拷到电脑能解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下载的文件对不对。这些老门户网站的下载链接现在都不好找(故意的),不要点大字体的下载(疑似各种 ...

文件时对的。我手机也是下载同一文件。

我一般是官方线路下载(普通),高速下载一般有陷阱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时对的。我手机也是下载同一文件。

我一般是官方线路下载(普通),高速下载一般有陷阱吧? ...

给我个链接我一会儿看看,你怕是下的链接不对。要不然是浏览器版本问题?我几年前观察到过一些版本的chrome浏览器和百度网盘下载的文件可能是坏的。你用i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个链接我一会儿看看,你怕是下的链接不对。要不然是浏览器版本问题?我几年前观察到过一些版本的chro ...

我手机下载同一个地方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下载同一个地方正常的啊。

手机上看的电脑版?手机连的wifi?是不是没下完整?我只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过坏文件,这些年没怎么遇到过了。

网友:
随便找一个下载,然后截图出来,大家比较容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