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封装自定义的Axi总线IP, 请推荐一个verilog的模板

楼主(2021-03-01):
xilinx vivado平台,通过ip向导可以生成一个默认4寄存器的自定义ip, 但是读和写的对外接口还是不清楚怎么对接

希望有搞过的朋友推荐一个模板, 参考下..

网友:
vivado有自带例子的

楼主:
自带生成的ip能读写四个寄存器, 但是看的有点不明白, 常规的读寄存器和写寄存器的方法(对接方法), 希望有个参考的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生成的ip能读写四个寄存器, 但是看的有点不明白, 常规的读寄存器和写寄存器的方法(对接方法),  ...

那你直接参考axi amba协议规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生成的ip能读写四个寄存器, 但是看的有点不明白, 常规的读寄存器和写寄存器的方法(对接方法),  ...

生成AXI总线IP后 直接内存地址映射读写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