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恢复保险丝丝印和电压 电流关系.

楼主(2021-03-01):
比如这个丝印135 代表1.35A
丝印1 代表0.1a
有什么规律? 如何识别?

网友:
有些是用字母来表示的,至少慢断、快断的保险丝是这样的。

网友:
没发现有规律,最可靠的是看手册。

网友:
厂家定的规律

网友(2021-04-04):
厂家自己定的规定,没有国标丝印。

网友(2021-08-23):
下个“力特”保险丝手册,有详细的参数,丝印标识不了太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