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R720服务器配哪种SAS硬盘好?

楼主(2021-03-01):
小公司买了一台二手戴尔R720服务器,担心数据安全,配套的硬盘用不了多久了,,想把硬盘换掉,在京东搜了一下,,3.5寸的,SAS硬盘也大部分是拆机的,不是全新,这种3.5寸的sas硬盘停产了吗?用普通的sata硬盘数据安全吗?

网友:
sas  我有几个,如果需要可以低价卖给你。

网友A:
R710,因为服务器比较老RAID卡只支持6G的带宽。所以特意买的6G,你也需要注意一下,否则买回去不能用。

因为后面使用NAS了,这个盘使用时间应该不超过100小时。

网友:
看错了,你要3.5寸,我这个是2.5寸。。你可以在淘宝找个2.5转3.5的小硬盘架。不过硬盘除了容量,你要看下你RAID卡能支持多大的带宽。目前新的SAS硬盘带宽都比较高,阵列卡不支持的话,是用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710,因为服务器比较老RAID卡只支持6G的带宽。所以特意买的6G,你也需要注意一下,否则买回去不能用。

因 ...

只要物理接口一样应该互相兼容吧

网友:
SAS盘太贵了,如果不是要求带宽特别大,比如专业搞视频处理的,用SATA就好了,只要不是叠瓦盘。我们4台R730,除了系统盘用的N手SAS,其他200多T的数据盘都是SATA组R10,运行2年多,还没开始换硬盘。平时只是做Android or linux编译,对硬盘读写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物理接口一样应该互相兼容吧

带宽不兼容,硬盘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宽不兼容,硬盘用不了的。

你想多了。两边都能自动降级。

网友:
直接上SATA硬盘,再RAID一下就行了。
想靠谱就做好自动多机备份,鸡蛋不要放一个篮子里。

网友A:
我测试的结论是12Gbps的硬盘是不支持6Gbps整列卡的。
当时买的是2.4T,后来死活用不了,后来加钱换的2张6Gbps 1T的硬盘,插上去就能用。

楼主:
我的R720服务器陈列卡是H710,不知道是什么带宽,上次京东买了2个4T的3.5寸盘,死活用不了,就退货了。

网友:
使用raid6,拆机硬盘也不怕。

当然,使用前务必扫描一下有没有坏区和其它缺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R720服务器陈列卡是H710,不知道是什么带宽,上次京东买了2个4T的3.5寸盘,死活用不了,就退货了。 ...

试过阵列卡和主机升级到最新bios?

R720我认为肯定支持4T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R720服务器陈列卡是H710,不知道是什么带宽,上次京东买了2个4T的3.5寸盘,死活用不了,就退货了。 ...

多半带宽,服务器和家用有点不同。服务器硬盘好像不能降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阵列卡和主机升级到最新bios?

R720我认为肯定支持4T硬盘。

我公司的人搞不了。后来就把硬盘和主机全部寄给卖服务器的卖家。卖家说硬盘不行。想将硬盘换货,卖硬盘的卖家说硬盘没问题。即使换货也是用不了的。专卖服务器的卖家应该懂陈列卡和主机升级到最新bi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的结论是12Gbps的硬盘是不支持6Gbps整列卡的。
当时买的是2.4T,后来死活用不了,后来加钱换的2张6 ...

服务器自带的是这种2T的盘,带宽应该是6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自带的是这种2T的盘,带宽应该是6G的

下面写了是6Gbps,,现在的新硬盘好多都是12Gbps,所以你要查一下整列卡的型号,看它支持12Gbps不。

网友:
旧的3.5寸SAS 6T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