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的数字芯片输出还能不是高低电平呢?

楼主(2021-03-01):
https://www.ti.com/sitesearch/do ... ything&linkId=1

用的TI的74系列,供电5V,输入2.5V,输出也是2.5V?难道输入在高低电平之间输入=输出?

网友:
你输入的不规范,输出当然也不规范了

楼主:
实测一下的确这样,用上面的芯片搭了一个无源晶体的振荡器,74数字芯片输入=输出=2.5V,还以为芯片坏了呢,原来晶振没起振,负载电容18pf,手上没有合适的,选了两个56pF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测一下的确这样,用上面的芯片搭了一个无源晶体的振荡器,74数字芯片输入=输出=2.5V,还以为芯片坏了呢, ...

56pf不影响起振!晶振要用反相器,7404系列!74
只能点mhz以上的晶振!不要点32k的,点不了。32k只能用us级的cd40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pf不影响起振!晶振要用反相器,7404系列!74
只能点mhz以上的晶振!不要点32k的,点不了。32k只能用us ...

就是用的反相器SN74LVC1G04DCKR,一楼有ti的链接。晶振11M的,目前来看就是负载电容大引起的,一开始以为只会影响频率精度,但是目前实验发现起振不了,56pf都改成两个串联=14pf就起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反相器SN74LVC1G04DCKR,一楼有ti的链接。晶振11M的,目前来看就是负载电容大引起的,一开始以为 ...

。。我感觉你电路有问题,示波器看看振幅和形状吧。中点电阻应在470k~1m左右,q端应串100r左右电阻。如果不串电阻晶振过驱动会失真,漂移增大。电容的话我一般给20pf,理论上56pf是能起振的,毕竟你才11mhz。除非你电路有问题。

d端应为0.5 vcc以上的vpp正弦波,否则电路有毛病。我为了省钱,所有fpga都是用的无源的了,频率稳定性+-25%,差了一些。

网友:
这种情况多年前就试过,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电路有问题,示波器看看振幅和形状吧。中点电阻应在470k~1m左右,q端应串100r左右电阻。如果 ...

感谢,就没有波形,所有测试点都是直流2.5V这样,并联的电阻1M,串联的电阻1k。一开始板子刚焊接完还可以正常,但是做了一系列实验后(包括高低温),就不正常了(大概率起不来偶尔能起)。现在在原来的电路中把负载电容改小了就起来了,可能长期实验器件参数有漂移了,这个我就不好说哪个器件的漂移引起不起振了,可能负载电容之前的值就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或者临界状态吧。数字芯片是换了,56pf电容也换新的了,其他没换还是总起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就没有波形,所有测试点都是直流2.5V这样,并联的电阻1M,串联的电阻1k。一开始板子刚焊接完还可以 ...

你串的电阻太大了,驱动功率太小,负载太重,自然难起振了。你示波器量量波形,我估计你振幅不到0.2v,这很危险。我试验过24mhz 3.3v供电串510r振幅只有0.2v左右,改成100r振幅才达到2v左右。振幅决定稳定性,波形失真度决定频率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串的电阻太大了,驱动功率太小,负载太重,自然难起振了。你示波器量量波形,我估计你振幅不到0.2v,这 ...

偶尔起来(或者用手拿镊子碰一下晶振引脚就起来了)的时候我测试过晶振上波形,两个引脚都是2V多的正弦波,电容已经换完了测不了波形了,波形挺标准的,同事的板子一样的电路不过电容用2个33pf做过实验就没问题,所以我猜想还是经过一系列实验后不稳定放大了,看TI资料:https://www.ti.com/lit/ds/symlin ... pn%253Dsn74lvc1gx04
这个电阻取值跟c2容抗接近,1k是大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尔起来(或者用手拿镊子碰一下晶振引脚就起来了)的时候我测试过晶振上波形,两个引脚都是2V多的正弦波 ...

试试74HC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