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五位LED数码管KY2586W-372的资料

楼主(2021-03-01):
如题,数码管型号为:KY2586W-372,相片如下:

这个脚位是单排13脚的,驱动芯片型号是SM1628C。谁有这个数码管的资料或相近的型号的资料做参考呢?谢谢

网友A:
这货不是直接拿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不是直接拿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么?

先找下资料,没有再点看。

网友:
这种简单的量一下比发个贴等回复还快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分分钟搞定。

你找的文档还不一定正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