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元件(FL)

楼主(2021-03-01):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红圈中的元件是什么?

网友:
看样子像大电流的三端滤波器

网友:
应该是个滤波器+1    L+C+L

网友A:
看丝印FL像汽车用的3pin的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丝印FL像汽车用的3pin的保险丝

FL估计是Filter的意思,而且1、3脚套了小磁珠,推断应该是三端滤波器。

网友:
直插封装的穿心电容滤波器,自带磁珠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直插滤波电容 DSS6N系列 102 1nF 100V 三端EMI滤波器  原装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