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的单片机有人用过么?

楼主(2021-03-01):
这东西可以有个SC-Link ,画了板儿耍了耍。感觉还行。但是感觉SC-Link 如果用外部供电的话,比较麻烦。好像这东西烧程序和仿真下载程序时就不能用外部供电???? 只能用SC-LINK供电?  这不科学啊。我接着研究研究。。。。。
科不科学的事儿可以放一放。可以忍。毕竟便宜啊。虽然没有JLink好用,但毕竟还有个几十块钱的link可以用,比串口转的玩意儿好用些。
哎,用国产的玩意儿就是麻烦。
不知道其他方面咋样?
用过的上来讲几句呗?

网友:
有客户在用,做一些工程控制。

网友A:
哥们准备用哪个型号,价格稳定吗,新塘涨价太厉害了,我也想试试赛元7003

网友:
赛元的单片机,总的来说用起来还不错。不过,最让人吐槽的是:它的Timer2,捕捉功能只有下沿捕捉,没有上沿捕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准备用哪个型号,价格稳定吗,新塘涨价太厉害了,我也想试试赛元7003

我弄了几十片 SC92F7547P48R准备试试。
价格还真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
我知道的做体温计,测温仪的用得不少。

网友B:
触摸还可以,其它的还没有用过,他们家的好像都没有LCD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还可以,其它的还没有用过,他们家的好像都没有LCD驱动

说到LCD,正好有个事儿请教一下。他的这个型号有个LCD的驱动。
但是我没明白LCD咋还要驱动? 我感觉这小单片机也就整个128X64的之类的点阵LCD了呗? 可是这并不需要驱动啊?
他的这个驱动是啥意思?是需要扫描的那种段式液晶? 。。。。没用过。
他的这个驱动和你要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在用还可以,7003停产了,8003还行。比新唐好用,价格也比新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用还可以,7003停产了,8003还行。比新唐好用,价格也比新唐好 ...

哥们现在8003 多少钱,76E003 都2.8元了,

网友:
1块多点,具体价格不知道采购在买的,听说比之前涨了15%   绝对没有新唐那么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LCD,正好有个事儿请教一下。他的这个型号有个LCD的驱动。
但是我没明白LCD咋还要驱动? 我感觉这小 ...

笔段式液晶驱动呀。你刚入行吗?

网友D:
国产单片机 跟着ST涨价,这是在给ST保留市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单片机 跟着ST涨价,这是在给ST保留市场啊。

选了一圈,最终还是选ST的,国产兼容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LCD,正好有个事儿请教一下。他的这个型号有个LCD的驱动。
但是我没明白LCD咋还要驱动? 我感觉这小 ...

段码式LCD啊   水表   电表上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LCD,正好有个事儿请教一下。他的这个型号有个LCD的驱动。
但是我没明白LCD咋还要驱动? 我感觉这小 ...

这玩意价格可以不,我想替换些IC,原来的不好买了

网友:
赛元的芯片可以的  但是你的能买到货

网友F:
赛元不知供货如何,听说他们家闹小三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赛元不知供货如何,听说他们家闹小三分家

我听到的  和你的 不是一个版本的   造成的结果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赛元不知供货如何,听说他们家闹小三分家

小三闹分家,哈哈,哥们这个是啥情况,给我们唠唠

网友:
触摸芯片做的不错。不过最近买不到,没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单片机 跟着ST涨价,这是在给ST保留市场啊。

把ST搞死了,以后抄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赛元不知供货如何,听说他们家闹小三分家

能说说什么情况吗,项目用了赛元单片机,马上要量产,不行就早点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说说什么情况吗,项目用了赛元单片机,马上要量产,不行就早点切换。 ...

还是问19楼吧

网友:
我说啥 最便宜 1,375的欢迎你 带款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赛元不知供货如何,听说他们家闹小三分家

啊? 分成两个公司?
那可能以后供货和发展方向会有变化。

网友:
ST是有人故意囤货么

网友H:
在Keil里面的仿真设置里面,可以选择Link或外部供电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Keil里面的仿真设置里面,可以选择Link或外部供电的。

关键问题是外部供电了之后就连不上了啊。
其实他的link上也是有跳线的: 三个选择:5V, 3.3V, 不供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关键问题是外部供电了之后就连不上了啊。
其实他的link上也是有跳线的: 三个选择:5V, 3.3V, 不供电。 ...

外部电源供电时,keil是没法复位你的单片机的。
要么断开外部电源,keil下载程序,外部的电源上电。
要么外部电源一直保持,同时把复位引脚接到仿真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外部电源供电时,keil是没法复位你的单片机的。
要么断开外部电源,keil下载程序,外部的电源上电。
要么 ...

关键问题是 sclink上有复位引脚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关键问题是 sclink上有复位引脚么?

不知道,没用过。
正产的link都兼容有双线+jtag+reset的引脚。
我用过5家以上的link,都一样的套路。
不想用赛元可以找我,有普芯达的003,下个月600K货有100K没有人订。
中基国威的刚拿下代理,周一到20套工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没用过。
正产的link都兼容有双线+jtag+reset的引脚。
我用过5家以上的link,都一样的套路。

偏偏这个SC-link 和你用过的link不一样。
不一样的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偏偏这个SC-link 和你用过的link不一样。
不一样的套路。

减少编译下载次数,下载时候重开外部电源。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赛元不知供货如何,听说他们家闹小三分家

哇,求八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赛元不知供货如何,听说他们家闹小三分家

后院起火了?唠唠呗?

网友:
回楼上各位,我也是道听途说,知之甚少,@国学芯用 的信息可能更准确

网友J:
最近刚用了这个料,用到触摸功能,库还要跟厂家要才给你,而且不告诉你要用到库这个东西,哎,耽误好几天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最近刚用了这个料,用到触摸功能,库还要跟厂家要才给你,而且不告诉你要用到库这个东西,哎,耽误好几天 ...

触摸用触摸库 难道不是常识吗!除非你很厉害自己写触摸库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触摸用触摸库 难道不是常识吗!除非你很厉害自己写触摸库

应该是指官网不公开

网友L(2021-04-07):
引用 网友J:
最近刚用了这个料,用到触摸功能,库还要跟厂家要才给你,而且不告诉你要用到库这个东西,哎,耽误好几天 ...

你的用开了吗?刚想用他们家的玩玩,结果打电话都没有人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弄了几十片 SC92F7547P48R准备试试。
价格还真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你在那里弄的 ,有没有代理的联系方式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用开了吗?刚想用他们家的玩玩,结果打电话都没有人接的,,,

已经在用了,除了仿真运行慢别的用着还行

网友(2021-05-22):
赛元SC92F8003这个不错,准备用这款替代stc的

网友:
现在啥价格?

网友:
赛元的巨缺货,价格涨了好多。我年初帮客户备了1700个芯片,现在已经升值了1.5万元。

网友M(2021-07-14):
引用 网友B:
触摸还可以,其它的还没有用过,他们家的好像都没有LCD驱动

c触摸的抗干扰性如何?触摸库 厂家不提供源码吧?

网友:
有在用,关键是拿不到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c触摸的抗干扰性如何?触摸库 厂家不提供源码吧?

还可以哈,只提供触摸库不会提供源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选了一圈,最终还是选ST的,国产兼容多。。。

我也是,开发的时候用st开发,到时候实在贵或者拿不到货再用国产替代。

网友(2022-02-16):
可以脱机烧录接个充电头,我们公司主要就是用赛元的,做些低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