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己开一款人机介面的壳体,可有朋友响应?

楼主(2021-03-01):
想开发一款人机介面,带有按键输入功能的,市场上的所有串口屏,都不支持按键输入功能,并且也不支持自己写底层,准备做一款行业专机(准备用TKM32F499),自己开一款外壳模具出来,后面带有7(按键输入用,5.08端子)+6(按键输入用,5.08端子)+4(模拟量输出用)+3(模拟最输入用),以及一个USB口,一个串口,一个电源输入口,一个网络接口。

网友A:
开模成本多少呀?有3D示意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模成本多少呀?有3D示意图没?

准备明天让我一个朋友联系他们公司的结构工程师帮我画图

网友:
感兴趣,关注一下!

网友B:
打算搞几寸屏?

网友:
zlg出了一个点屏利器,要不试试
“ZMP110XP144C是致远微电子推出的首款多媒体控制和图像显示应用芯片,采用ARM9内核架构,内部集成DDR2 SDRAM存储器、音频Codec、视频编解码、ISP处理器和图像处理单元等多种控制器。支持BT.601/MIPI CSI-2标准摄像头接口和RGB/MIPI-DSI显示接口。同时还具有SPI/UART/MMC/SD等丰富的外设接口。高集成度大大降低了设计难度,帮助客户缩短硬件开发周期,快速完成产品开发。”

网友C:
楼主咋调研的?我10年前用的串口屏,就支持按键输入,最多8*8的矩阵

网友:
关注吧,目前用步科比较多。至少可靠。自己弄精力有限。

网友:
我想请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怎么解决的,我的产品使用触摸屏,电容的, 外面需要贴一层面板,这个之间如何考虑贴合呢?

网友D:
300多块的人机界面,便宜又好用,标准的MODBUS-RTU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咋调研的?我10年前用的串口屏,就支持按键输入,最多8*8的矩阵

请问哪个型号?支持模拟量输入不?

网友E:
现在的串口屏也有按键输入啊,可以弄界面上面的虚拟按键,输入个数字啥的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串口屏也有按键输入啊,可以弄界面上面的虚拟按键,输入个数字啥的没问题呀 ...

我要的是可以接这样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咋调研的?我10年前用的串口屏,就支持按键输入,最多8*8的矩阵

可以支持这种按钮?请问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算搞几寸屏?

7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个型号?支持模拟量输入不?

我用的是武汉中显的,模拟量的没见过,这种按钮是电气柜上用的把?原理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武汉中显的,模拟量的没见过,这种按钮是电气柜上用的把?原理是一样的吧? ...

实际上就是需要接一个电位器,原来的电位器是直接连接到主配电柜里的变频器上,现在想改进一下,把电位器接到屏上,屏与主机之间只有一条485通讯线,把电位器调整的电压值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485输送给主机,再从主机输出一个可控的模拟量到变频器,这样就可以实现PID控制,目前市场上的机器全部是靠工人手工控制,很容易出问题,烧电机是常见的事情,如果这样改进了之后,烧电机的几率可以大大降低,并且工人操作起来没有那么累,节省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其它类似的机型上这样实现了,效果非常好,由于现在要搞的这个型号,按钮需要的太多,市场上买不到需要的成品屏。

网友:
用个标准工控屏,加个远程IO不就搞定了么,东西齐全半天就ok了

网友:
做个4.3高清的。。。我好换

网友(2021-05-11):
5.08端子的接口太少,最好多留一些可以自定义的,需要就掰开。

网友(2021-08-31):
“ZMP110XP144C
这个什么价位?

网友(2021-12-07):
进度啥样了?

网友(2022-06-08):
有需要的可以过去看看。各种都有。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69644907630

网友(2022-08-07):
引用 网友D:
300多块的人机界面,便宜又好用,标准的MODBUS-RTU接口。

楼上兄弟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