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电路串稳压二极管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1-03-02):
图片是联想液晶显示器的按键板,5个按键,是2脚的轻触按键,7个稳压管,1个LED,6芯排线接主控板,为什么要用稳压管?

网友:
所有的人机接口,都要加,比如电源插口/sim卡插口/耳机插口。不然手摸一下设备就死机了。

网友:
ESD保护也应该做在主板上,做在这独立板上作用不大吧
我估计是二极管不是稳压管

网友:
减少IO数量,和LED灯共用IO

网友:
两个按键共用一根线。

网友:
良心企业啊!5个按键,1个灯,而且是个双色灯,居然用了6根线;

网友:
稳压管便宜

网友:
公用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