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充电头里面那个蓝色的是电容还是压敏电阻?

楼主(2021-03-02):
画了一个交直流混排的板子,用板载继电器控制220负载,测试发现接负载时会引起单片机复位。板子的密度比较高,在线圈那里加RC吸收不好加。找了几个充电头,拆了那个蓝色的,接在了220V负载端,目前看是好了。

但是这个蓝色的是什么东西,还真不清楚,没做过和交流电源相关的设计。

开始以为是压敏电阻,拆的第一台,印的是101K,但是查了一下,101K的压敏电阻,电压是165V的,焊上去以后工作正常,万用表量电压220V没有被拉低。

又拆了一个,里面印的是221K,换上去也能正常使用。

本来以为这个就是压敏的。但是我有去充电头网站,看了一下拆解,发现里面写的这个都是Y电容。

那这个器件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用在220V两端,用于减小干扰。是安全的用法么。

网友:
上面写着X1Y1,安规电容。

网友:
Y电容吧,压敏一般体积比这个大得多

楼主:
大家都说是电容,那就是电容了。确实这方面不了解。买几个回来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Y电容

网友A:
交流输入端你要焊接X电容,Y电容是跨接在初次级2侧的,不是你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输入端你要焊接X电容,Y电容是跨接在初次级2侧的,不是你这么用的

现象是好了。这样用会有安全风险吗?
X电容太大了,放不下!
我还买了几个那种1000V耐压的1206贴片电容,可以用在AC220上面吗?按照耐压值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看Y电容,耐压好像是400V的。
对这些安规相关的东西,确实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