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式水质tds方案AD采样结果非线性求助(解决)

楼主(2021-03-02):
问题解决了,文中的思路和实验数据都是正确的,可以给做这种方案的朋友提供一个参考,
这个电阻脉冲方案的ad结果在理论上就是非线性,不能等同于运放那种方案;
感谢线下宪贤兄的点播以及对运放的分析。

补充一下:这个运放方案是以前一直用的,ad结果成线性,下面的运放发送脉冲波,上面的做检测;

用下面的方案出现了非线性问题:
在调试电导率/tds检测电路时碰到了一个问题,ad采集到的数据是非线性的,
大家帮分析下,是我的处理方式有问题还是这种方案本身就有这种特性,
怎么去完善。
现象描述:在纯水中tds(接近0)不断滴入饱和NaCl溶液,滴定的过程中记录ad值,
结果是最终的AD值与实际TDS值不能成线性关系。
测量原理如下图所示,ad端口接到图片中的TDS采样那个位置:
软件控制时序如下图所示,不同的是我的频率是700hz(其他频率段也试过,现象依旧),电阻值是1k

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如下

记录数据后,在excle中绘制曲线,红色是理论值(实际仪表测量结果于此一致),
蓝色的是ad值

大家帮分析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

技术方案的文档,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A:
根据什么理论确定这个电路的检测结果是线性的呢

网友B:
有没有表格数据发出来,要做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什么理论确定这个电路的检测结果是线性的呢

市面上大部分的TDS笔都是用的这种原理,这些笔在标定的时候
用的是单点标定,及插入到某一特定浓度的溶液中比如1000us/cm,
只有线性传感器才能这么标定吧
如果这种方案得不到线性的ad结果,中间用的什么函数算法进行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表格数据发出来,要做补偿的

表格的数据做成图表了,在楼主位,数据比较多,见谅

网友C:
通直流,然后采AD值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直流,然后采AD值不行吗?

电极会坏掉

网友D:
电导率/tdsj检测电路数据是线性的
楼主事先是这样假设的吧,那么,这个条件参数要知道,ad采集这块软件编程应该不会出问题,要么是你假设的不成立,是非线性需要插值补偿。要么是硬件电路这里没有按照规范要求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导率/tdsj检测电路数据是线性的
楼主事先是这样假设的吧,那么,这个条件参数要知道,ad采集这块软件编程 ...

在采用楼主位的方案之前,一直使用的是这个运放方案,下面的运放发送脉冲波,上面的做检测;
采集的ad结果是线性的,所以就想当然认为用楼主方案也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直流,然后采AD值不行吗?

直流的话用时间就了两个电极会电解发生极化,到时测量不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的话用时间就了两个电极会电解发生极化,到时测量不准确

发反向的电压到电极上,AD采集结果和正向一样吗?这一块AD口怎么处理?代码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反向的电压到电极上,AD采集结果和正向一样吗?这一块AD口怎么处理?代码怎么处理? ...

肯定不一样,但是脉冲是单片机主动发出去,在翻转之前把ad值做个标记,例如:ad高脉冲,ad低脉冲;
这样程序就能处理了

网友E:
楼主电导率1500的那张图,为什么采样信号和驱动信号反相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不一样,但是脉冲是单片机主动发出去,在翻转之前把ad值做个标记,例如:ad高脉冲,ad低脉冲;
这样 ...

那最终的AD值是正、反两相AD的平均吗?

网友:
把采样时间往后延迟一些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导率1500的那张图,为什么采样信号和驱动信号反相呢?

水质的电导率小于某个值的时候表现为电阻特性,电阻两端的脉冲同相;
大于某个值的时候表现出电容特性,电阻两端脉冲反相;
这里的某个值取决于 脉冲频率和采样电阻R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最终的AD值是正、反两相AD的平均吗?

不是,只跟踪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质的电导率小于某个值的时候表现为电阻特性,电阻两端的脉冲同相;
大于某个值的时候表现出电容特性, ...

谢谢,了解了。
没想到电容特性这么强大,看好像脉宽有0.6-0.7ms了,反相波形还这么平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跟踪一个就行了

多谢指点,也就是说,反向通电只是修复电极刚刚电解的损耗,起平衡作用。那么你是在上图时序1采集还是时序2?

网友:
需要温度补偿

网友:
最后是用查表还是有公式来做呢?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
你前端传感器电极用什么?

网友(2021-12-31):
与温度无关吗?我看很多水质传感器都配NTC探头的

网友(2022-08-15):
mark,有空测试下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