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Artix-7 pll的动态重配置功能,重配置后lock信号为什么会一直为低?

楼主(2021-03-02):
调pll的动态配置功能时,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用microblaze通过axi接口配置pll的寄存器,第一次配置是正常的,配置指令会被正确响应
但第二次配置后,pll的lock信号就会一直为低了,输出时钟全部没有了,即使复位pll模块,也不会恢复正常,只有重新下载fpga程序pll才能恢复工作,用modelsim仿真,功能就都是正常的。
大家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请分享一下经验吧,非常感谢!!

网友A:
仔细看手册,pll要先复位再配置,否则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手册,pll要先复位再配置,否则会出问题。

还真是,感谢提点,怪不得刚下载程序就能配置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