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流采样方式的疑问

楼主(2021-03-02):
双桥壁采用二个采样跟一个采样有啥优缺点。   感觉没啥区别呢。  采用二个采样还需要考虑他的续流影响,感觉一点优势都没有呢。

网友:
这一个电阻采样就够了吧,双电阻的话 还有负电压

楼主:
想知道 二个电阻 有啥优势

楼主:
二个采样电阻还有一个问题,万用表测量,电流档测试总电流,跟采样电阻电压推算的电流不想等,采样电阻上的电流明显大于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