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联谐振电路电容的选择

楼主(2021-03-02):
在调试串联谐振电路,用示波器观察线圈的振幅,发现在慢慢减小,减到一定值后就稳定了,我把电容拆下用电桥测量,发现容值变大了,电容是用的国巨的x7r的 10%,耐压肯定够了,然后换用禾申堂的,x7r 10%,有改善,后来换了一个不知道品牌的,发现幅度很稳定,请问这是什么造成的啊

网友:
谐振电路电容一般选用NP0的或薄膜的

网友:
如果是LLC电路,这个电容MMKP82材质,也就是聚丙烯双面镀膜电容。可以进法拉电容的官网看看这块资料。

网友:
换 CCB材质的

网友:
LLC谐振电容最好用CBB的。1206  104P  500V和  CBB 104P 500V对电流通过能力差了N多倍!

网友:
贴片的用NPO或者COG介质的,直插的用 CBB或者CB的。

楼主:
刚试了npo的,幅度上去了,稳定,看来x7r还是温漂大

网友:
你的耐压绝对没选购,谐振后电压可是超级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试了npo的,幅度上去了,稳定,看来x7r还是温漂大

不是温漂吧,应该是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温漂吧,应该是损耗大。

就是电桥测出的d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桥测出的d值吗?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测了下,有的d值大一点的的反而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下,有的d值大一点的的反而稳定

d值大的,电容会发热,时间长了会不好。 串联谐振还是要损耗小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值大的,电容会发热,时间长了会不好。 串联谐振还是要损耗小的电容。

是的 ,npo的就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