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如果用74LVC245做信号隔离,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1-03-02):
现在想用TKM32F499做一款人机介面,驱动一个7寸的液晶屏,看到工业上成熟的产品都是屏不与驱动芯片直连,而是用74LVC245做信号隔离,请问,如果也这样去设计的话,该如何设计,引脚如何接?

网友A:
这不是隔离,是线比较长的时候增加驱动能力,整形,中继,还有有些是电平转换。 线短的话没有必要。另外,现在的MCU的IO都有摆率设置,以往经常为过EMI而串的电阻都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隔离,是线比较长的时候增加驱动能力,整形,中继,还有有些是电平转换。 线短的话没有必要。另外, ...

不是提高驱动能力,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也是不是电平转换,因为VCCA和VCCB都是3.3V,看设计应该应该是为了提高抗干扰的,工业的人机介面都是这么设计的,打开过几款看到都是这样的设计。

楼主:
下图是一块市场上成熟的产品,从国中可以看出,主芯片下面的4个74LVC245就是用于隔离的,屏接口与芯片非常的近,并不存在线过长的问题。

网友B:
都是单方向的信号,也不需要高阻态,看看手册,门电路会用,这个就差不多会用了

网友:
很多设计均是这样,例如ECU的IO均是经过一个缓冲,其目的只是为了增加一个隔离级,这样故障时不至于殃及MCU

网友C:
通常叫逻辑缓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叫逻辑缓冲吧

是的 只能是缓冲 buffer ,而不是隔离 isol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单方向的信号,也不需要高阻态,看看手册,门电路会用,这个就差不多会用了 ...

驱动彩色LED屏的时候,只有写没有读吗?没有玩过,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