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上拉到24V 的电阻 的另一端 画板子安全距离也要24V吗?

楼主(2021-03-03):
如题  假设是这样的电路

三极管作为开关用, 这种情况下 红色部分 需要安全距离做到24V的标准吗?
如果电阻是100k 的情况, 安全距离也一致吗?

网友A:
这种24V的绝缘间距随便给个8mil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24V的绝缘间距随便给个8mil就够了吧

  是的, 不过想弄懂电阻的大小是否对 爬电距离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24V的绝缘间距随便给个8mil就够了吧

弱弱问一句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问一句 这个是什么软件

越俎代庖一下,KICAD里的小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过想弄懂电阻的大小是否对 爬电距离产生影响

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