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换安卓手机,不想用OLED,各位大佬有推荐的型号么?不胜感激!

楼主(2021-03-03):
用手机较多,不想用OLED屏,电池容量大点,拍照清晰,内存128G或256G,运行内存8G够了,预算不高于5000

网友A:
这个预算可以买很多国产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预算可以买很多国产机了。

选择太多,希望有坛友用过好用的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B:
vivo iQOO Neo3 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vo iQOO Neo3 可以看下

谢谢,这款看起来还行。

网友:
同样坚持使用LCD屏幕手机的路过。

网友:
iphone11,这个不行吗?

网友:
我怎么只想用OLED屏

网友:
OLED挺好的呀。

网友:
OLED有啥问题?

网友C:
瞎眼睛,不知道现在120HZ的有没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眼睛,不知道现在120HZ的有没有改善。

不瞎眼了,DC调光的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眼睛,不知道现在120HZ的有没有改善。

是背光的闪烁累眼,与内容的刷新率无关。OLED在低亮度下色彩会变差。所以一般在60%亮度下会使用低频PWM。

网友:
不要买128g的,严重不够用,直接256或者512

网友D:
为毛不喜欢OLED,担心烧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毛不喜欢OLED,担心烧屏?

频闪吧。

楼主:
对啊,现在用手机时间都比较长,保护眼睛要紧。

网友E:
我也这几年近视了觉得可能跟oled有关,17年开始用三星c5pro现在用小米9se下一台也不买oled了

网友:
也想换回lcd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这几年近视了觉得可能跟oled有关,17年开始用三星c5pro现在用小米9se下一台也不买oled了 ...

现在几乎没有LC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这几年近视了觉得可能跟oled有关,17年开始用三星c5pro现在用小米9se下一台也不买oled了 ...

现在除了国产低端三线品牌是LCD,其余都上OLED了吧,准备入手魅族18,分辨率3200*1440,应该比1080爽

网友:
价格超过2000以后,基本都是OLED了

网友:
我买的三星c5pro和小米9se都是近2000元的,再买就1500左右的,cpu可以差点内存得大些,喜欢小屏的只能妥协

网友:
5000以上除了苹果都是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