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群晖的有碰到PC端 DS NOTE三天两头软件打不开的情况吗?

楼主(2021-03-03):
如题, 发现同样的笔记本在家里可以打开 ,但是在公司 怎么都打不开 点了快捷方式没变化, 任务管理器里倒是可以看到进程
更换用手机做热点后, 仍然打不开

然后卸载重新安装后又能打开了, 但是第二天大概率又无法打开。  回到家里又能打开

群晖是白群晖 DS218+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不过用到的少,因为不是公网IP,用zerotier穿透又是半死不活的样

网友:
用的少,没遇到过,倒是连接失败遇到过几次,重新填写账号密码又能上去了

网友:
我用的黑群,很流畅,没发现这个问题。你外网用的是QUICKCONNECT还是自己的域名?如果是QUICKCONNECT是否因为要经过群晖的服务器造成网络延迟?

网友B:
给一个方案:每次都退出登录,下次用再重新登录。这个pc端软件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一个方案:每次都退出登录,下次用再重新登录。这个pc端软件不是一般的差! ...

每次都是重新启动电脑的  需要退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都是重新启动电脑的  需要退出么?

必须退出登录,重启电脑没用

网友:
刚开始还用一下note 后面全部用成了drive 其他的功能基本不用了。

网友:
已经改成坛友推荐的Joblin了,用群晖的WebDAV做同步

网友C:
我也是这样,更新显卡驱动,或者重装软件后可以打开一次,后面重启电脑后,就打不开,感觉是从最近更新一次软件版本后才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更新显卡驱动,或者重装软件后可以打开一次,后面重启电脑后,就打不开,感觉是从最近更新一次 ...

是的 重新卸载软件又可以打开  再重启就又打不开了 ,我也是最近出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重新卸载软件又可以打开  再重启就又打不开了 ,我也是最近出现的问题

https://community.synology.com/e ... e=2&sort=oldest

官方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版本中修复,但是下个版本更新时间未知,暂时解决方案是回到原来的版本,这个是下载链接。

Https://global.download.synology ... 2-win-x64-Setup.exe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community.synology.com/enu/forum/1/post/140628?page=2&sort=oldest

官方已经知道这个问题, ...

谢谢哦 ,现在通过 卸载 删除 又勉强能用一段时间了 ,如果再坏我就装你这个旧版本

网友D(2021-04-07):
电话问了群晖的客服,给我的解决方案是:卸载DS Note后,删除C:\Users\xxx\AppData\Local下的“synology-note-station-client”和“NoteStation”,然后重装Note S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话问了群晖的客服,给我的解决方案是:卸载DS Note后,删除C:%users\xxx\AppData\Local下的“synology-no ...

装旧版本 吧  我现在旧版本暂时还没碰到问题,新版本用两天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话问了群晖的客服,给我的解决方案是:卸载DS Note后,删除C:%users\xxx\AppData\Local下的“synology-no ...

你帮大家测试几天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不过用到的少,因为不是公网IP,用zerotier穿透又是半死不活的样 ...

深圳电信对电信基本能跑满带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深圳电信对电信基本能跑满带宽

我这用zerotier发现体验越来越差,可能是电信对移动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这用zerotier发现体验越来越差,可能是电信对移动的原因

跨运营商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换成同一个供应商的,另外也要注意路由器关于UDP的NAT设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跨运营商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换成同一个供应商的,另外也要注意路由器关于UDP的NAT设定 ...

求教相关路由器上的设置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相关路由器上的设置注意事项

根据路由器的型号自行搜索,恩山上面很多教程

网友(2021-05-23):
ds note不好用,贴图加载不出来

网友:
新版本5月份出来了,大家有更新了吗?

Version: 2.2.1-553
(2021-05-04)
修正问题

修正与 Note Station 同步时,可能会造成便签面板的滚动条自动跳转至页面顶部的问题。
修正开启包含大量图片的便签时,会占用过多内存的问题。
修正在新安装的 Note Station Client 上可能无法正常运行拼写检查的问题。
修正当与 Synology NAS 连接不稳定或无法连接时,用户无法开启 Note Station Client 的问题。
修正便签中的图片无法被复制到其它应用程序中的问题。
修正图片无法以原始大小开启和查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