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狗求教C语言中,二维数组做参数,退化为二级指针的问题。

楼主(2021-03-03):
直接上代码吧
我自己在力扣上写的时候,总是报错,但是看别人写的就能通过。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实在不明白,望大家指教。

typedef struct {
    int** mat;
    int matSize;
    int matColSize;
} NumMatrix;
NumMatrix* numMatrixCreate(int** matrix, int matrixSize, int* matrixColSize) {
    int i,j;
    NumMatrix* obj;

    if((NULL == matrix) || (NULL == matrix[0]) || (NULL == matrixColSize))
    {
        return NULL;
    }

    printf("%p\n", matrix);

    obj = (NumMatrix*)malloc(sizeof(NumMatrix));

    obj->matSize = matrixSize;
    obj->matColSize = matrixColSize[0];

    obj->mat = (int**)malloc(sizeof(int*) * (matrixSize+1));

    for(i=0; i<matrixSize; i++)
    {
        obj->mat[i] = (int*)malloc(sizeof(int) * (matrixColSize[0]+1));
        memcpy(obj->mat[i], matrix[i], matrixColSize[0]);///////////////////////////////<<< 出错行
    }

    return obj;
}

也就是说使用 matrix 去访问二维指针,会报错。
还有,我访问 matrix[j] 的时候,也会报错。如下:

bool findNumberIn2DArray(int** matrix, int matrixSize, int* matrixColSize, int target){
    int i,j;

        if (matrix == NULL || matrixSize == 0 || matrixColSize[0] == 0) {
                return false;
        }

    for(i=1; i<=matrixColSize[0]; i++)
    {
        if( matrix[0][matrixColSize[0]-i] < target) ////////////////////////////////<<<这行matrix[i][j]出错
        {
            //得到目标列
            break;
        }
        if( matrix[0][matrixColSize[0]-i] == target)
        {
            return true;
        }

    }
    if(matrixColSize[0] == i)
    {
        return false;
    }

    for(j=1; j<=matrixSize-1; j++)
    {
        if(matrix[j][matrixColSize[0]-i] == target)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但是我看别人,包括官方的回答,都是直接 matrix[j] 访问的呀,他们不报错,合着就我自己报错啊。。。。
下边是官方写的代码:

NumMatrix* numMatrixCreate(int** matrix, int matrixSize, int* matrixColSize) {
    NumMatrix* ret = malloc(sizeof(NumMatrix));
    ret->sums = malloc(sizeof(int*) * matrixSize);
    ret->sumsSize = matrixSize;
    for (int i = 0; i < matrixSize; i++) {
        ret->sums[i] = malloc(sizeof(int) * (matrixColSize[i] + 1));
        ret->sums[i][0] = 0;
        for (int j = 0; j < matrixColSize[i]; j++) {
            ret->sums[i][j + 1] = ret->sums[i][j] + matrix[i][j];///////////////////////////////这行matrix[i][j]不出错!??
        }
    }
    return ret;
}
/*
作者:LeetCode-Solution
链接:https://leetcode-cn.com/problems/range-sum-query-2d-immutable/solution/er-wei-qu-yu-he-jian-suo-ju-zhen-bu-ke-b-2z5n/
来源:力扣(LeetCode)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

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

网友A:
是不是编译器的事?用的什么编译器,换个编译器试试

网友B:
你的第二份代码那的for循环那有个=,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上次就是加个=就报错,堆栈啥的错误,去掉=就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编译器的事?用的什么编译器,换个编译器试试

不是编译器的问题,在VS上 或者Clion上的GCC都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二份代码那的for循环那有个=,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上次就是加个=就报错,堆栈啥的错误,去掉=就不报错 ...

应该不是,注意一下范围就好了,写成<=或者<无所谓的。

网友:
什么报警

网友:
LZ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
既然是新手, 建议就是压根不要写二维数组
需要用到二维数组的地方用一维, 然后下标自己乘一下

网友:
人家代码分配空间的时候也是按数组类型分配的,你的代码二级指针都不知道指向的数组类型是什么就直接下标访问。

网友C:
我在 clang(Arm Compiler 6)编译都没有问题,只有少数warning而已。

main.c(382): warning: format specifies type 'void *' but the argument has type 'int **' [-Wformat-pedantic]
    printf("%p\n", matrix);
            ~~     ^~~~~~
C:\Keil_v5\ARM\ARMCompiler6.16\Bin\..\include\stdbool.h(15): note: expanded from macro 'bool'
    #define bool _Bool

具体有什么错误信息?粘贴上来才能帮你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 clang(Arm Compiler 6)编译都没有问题,只有少数warning而已。

main.c(382): warning: format spec ...

他贴出来的代码编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运行时很有问题。比如int a[3][3],对应的指针是int (*pa)[3],现在他要强制变成int **ppa,int **ppa对应的数组是int* pa[]。这两个指针类型根本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贴出来的代码编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运行时很有问题。比如int a[3][3],对应的指针是int (*pa)[3], ...

是的,是运行时出错。
这里二维数组强制转换为二级指针使用是有错误的。
但是在代码3中,是力扣给出的官方代码,他的matrix[j]是直接当成二级指针进行访问的。

相同的使用方法,我的就会运行时错误。官方代码就没事,这是我纠结的地方。。。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贴出来的代码编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运行时很有问题。比如int a[3][3],对应的指针是int (*pa)[3], ...

原来如此,我以为只是编译问题,就没有细看算法了。你说的对,的确是有类型不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