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影】使用延时摄影研究墨水屏变淡、鬼影现象

楼主(2021-03-03):
墨水屏鬼影、变淡问题在当前硬件上一直存在,限于时间原因一直没有彻底研究之。

今天抽空用延时摄影拍了一会,发来供大家参考。

设备版本:第一批墨水屏硬件,固件 v2.11

拍摄条件:iPhone 4S,锁定焦距+锁定曝光,环境光为室内固定日光灯

【摄影】
手机已经老成古董,不过用来拍这种超长时间的延时摄影也就不心疼了。
拍摄时手机、墨水屏之间相对位置固定,手机锁定焦距、锁定曝光,室内由固定日光灯照明,尽可能确保帧间采样条件一致。

原始的 MOV 视频就不传了,将近 80MB 实在太大,分别做成 GIF 发来。

全屏效果(17:02-17:47):

局部放大效果:

【参考】
手册上已经写明,墨水屏局部刷新会造成 Ghosting 问题,不知是否就是这个现象。

【分析】
很显然整 5min 时刻的刷新,可以提高对比度,使变暗淡的屏幕恢复黑白分明。
然而为了显示时间,1min/刷新的刷新率又是不能少的,因而刷新策略有待优化。

关于局部,还是之前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有色移)的分析:
前一个字模为白,后一个字模为黑的状态下,刷出来的像素对比度最高(黑白分明)。
因而在局部刷新过程中,是否增加一个暂态 “全白” 或 “全黑”,以避免后一个字符出现鬼影,有待研究。

---------------------------------------------------------------------------------

以上,使用延时摄影方式拍摄了当前墨水屏(SW_v2.11)鬼影+变淡问题,发来供大家参考。

最后祝大家折腾愉快!

网友:
楼主的这个精神得顶起来....不放过一点点细节....

网友:
小程序里对比度改成10,这两个问题好像都不明显了

鬼影是这种,刷新区域及附近变糊,如下面这个数字部分重叠明显的'0'的轮廓(来自mydigit网友的图)

原图GIF

网友:
变暗还是残影印象中是时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