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MQTT 訊息發布後,Server 端會保存多久?

楼主(2021-03-03):
請教各位大神

請問 MQTT 訊息發布到 Server 上之後,如果訂閱者沒有及時去閱讀,或是隔天才去讀。

那,這條訊息能駐留多久 ?

謝謝。

网友:
应该与消息的QOS等级有关。

网友:
没有订阅应该是立刻抛弃掉了吧

网友:
如果你发布的时候没有设置为 保留消息 ,那么发布完就丢掉了,只有发布时在线并且订阅的客户端能收到。

网友A:
如果订阅者不在线,那这条消息会在服务器上保留吗?可以保留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订阅者不在线,那这条消息会在服务器上保留吗?可以保留多久?

没有订阅的,直接丢掉。

网友:
特意去翻了一下资料,可以用 retained 标记保存在服务器上,然后新客户端订阅该主题的时候会立刻收到,但是每一个主题只会保留最后一条 retained 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