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战66三代AMD版的笔记本如何?看性价比还可以,但是京东评论问题也不少

楼主(2021-03-03):
主要是能双硬盘,这个我比较喜欢,就是不知道这质量如何,看京东上反映问题的人也不少,不知是不是AMD才有的问题。

网友A:
额,我买了四代的,然后正在 gentoo 上编译刷屏 ……
硬件太新啦,linux支持不好
傻瓜式ubuntu安装出问题,搞烦了,干脆上gentoo
和win10双系统,uefi + gpt,以前没装过,费了不少功夫才整好了
不过gentoo果然真香~

装linux还是老机子简单,以前论坛上买的二手的,给装好win7的,linux双系统就是传统老式装法 —— 买新的都是win8win10的,不喜欢

——————————————
这种配置的性能比较弱吧
我是拿来octave+vim+gcc用的,用的还是极简的窗口管理器(i3wm)
就这需求,以前论坛邮购部买的二手T420s都还能很好胜任,就是电池不好了,硬盘也嫌小了

网友:
Thinkbook 14,也是高色域屏,还能装2个2280硬盘,接口也丰富,R7 4800U特价时4599,感觉更香。

网友:
第四代更香吧,虽然是集成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我买了四代的,然后正在 gentoo 上编译刷屏 ……
硬件太新啦,linux支持不好
傻瓜式ubuntu安装出问题, ...

lz这型号8核配置基本上可以把所有i系笔记本秒成渣了。zen3架构还是很强的(当然多线程负载和zen2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仍然在用3950x,除非哪天冒烟了再换5950x)。

linux的话ubuntu20绝对没问题,估计你u盘没烧好,切记win上要用rawrite烧u盘,因为iso有2个分区,很多工具支持不好。

网友:
4800U建议买联想小新air15或者air14。
5800U可以考虑战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这型号8核配置基本上可以把所有i系笔记本秒成渣了。zen3架构还是很强的(当然多线程负载和zen2差不了多 ...

应该是初次装uefi+gpt,没弄对…… (后面装gentoo也是grub2折腾了一会儿)
装ubuntu的时候就是grub这里出错了
烧录u盘是直接旧笔记本linux系统上dd的,没问题的
还有zen3的,得直接上最新的5.11的kernel —— 5.11也还没支持全
ubuntu20.10默认都还不是5.11的(只能后面装那种不常规的kernel,bug会多)
gcc也还没完全支持zen3的特性……

gentoo装上了就无视ubuntu啦
gentoo在初装的时候直接gentoo-sources最新版就行了

性能我是跟台式机比哈~

网友C:
我购买的是3代,也是看重2.5硬盘+固态硬盘,但是我不经常用。目前发现的问题是关机耗电严重,充满电十天左右耗光,已经关闭了所有能休眠唤醒的功能,目前发现type-C往外充电不能关闭。申请一次维修也无解。

网友:
哪个售后好买哪个吧。

网友:
评测说性能释放有问题

网友:
之前我也看过66的,但我还是选了小新15,当时记得66是有些问题不喜欢的。小新15也有两个nv硬盘口的

网友:
不是新出了R5-5600U的版本了吗。这款机器性能释放保守。B站看看中正评测。

网友:
买的ZEN3的r7-5800。去掉了硬盘扩展,内存还是可以扩展,可以支持PD充电了。性能释放3分钟内可以到25W,长期只能15W,日常办公编程什么的应该无压力,画电路图啥的也没问题,风扇基本没转过,键盘打字感觉还不错毕竟1.5mm的键程,高色域屏幕看着还行,虽然鼠标拖动时残影严重,不过这个刷新率下也是正常现象。目前发现Fn键指示灯亮的情况下关机后指示灯仍然保持常亮,不清楚是通病还是个例。官方售后也说没碰到过,准备申请换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购买的是3代,也是看重2.5硬盘+固态硬盘,但是我不经常用。目前发现的问题是关机耗电严重,充满电十天左 ...

小新15 4600U版本也一样,充满不用10多天,再用的时候开机一直100%不会掉电量,过不了多久就跳水到低电关机。  电池固件有问题!

网友:
性能释放只有15W,我选小新,毕竟我不是用三年就扔了。上个本用了9年。

网友:
看测评这机器不能买

网友:
另外5800U不要买,买5600就可以了,都是15W,就前几秒5800占优

网友D:
买了战99,4800H,不热

网友:
HP probook 430 G3用户表示这几代战66模具不出彩(内部不能加硬盘)
性能释放也很差(25W的处理器只给15W的功耗墙)
并不值得买

需要均衡性能,内外部拓展性的要可以看看联想的thinkbook 2021系列,注意不要买S结尾的型号
thinkbook 14 2021系列可以装2个2280硬盘,内存有一个槽可以升级,外部接口2A2C,而且充电不会占用
性能释放更是远超HP的战66系列

网友E:
为何非要加硬盘,单一 1T M.2硬盘不香么,速度无与伦比,除非你要存放更多的小姐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非要加硬盘,单一 1T M.2硬盘不香么,速度无与伦比,除非你要存放更多的小姐姐 ...

你是SSD没坏过,我是没胆量将有用的资料什么的都放SSD上,莫名奇妙就挂掉。

网友:
MACBOOK 全系列 SSD,SSD真的这么不堪么

网友:
也准备上5800U,换个轻薄的便于携带,战66做工如何?

网友F(2021-07-16):
引用 网友D:
买了战99,4800H,不热

你的战99加了机械硬盘了吗?

楼主:
现在用thinkbook 14锐龙5600u。
总感觉反应有些滞后,从鼠标动作和windows的响应可以感觉到

网友:
除非是为了加个大硬盘,不然不建议这个。我买过,后来卖了。
1、性能释放一般,15W
2、type-c口有些问题,需要那种不带芯片的线才能充电。
3、颜值太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的战99加了机械硬盘了吗?

本来自带的ssd+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自带的ssd+机械

我刚买的战99 2021  自带1T ssd  昨天加500G 西数机械硬盘 开机直接报coms故障   在bios里面能看到信息   进入windos里面看不到盘符  之前的代码和数据都在这个500G的硬盘里面  郁闷死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HP统战66 1T固态,最高配,7K,用了大半年了,各项性能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