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FT2232做USB通信,设备描述符怎么修改?

楼主(2021-03-03):
我用FT_Prog对芯片进行配置,发现无论怎么修改FT_Prog里的usb string descriptors,电脑设备管理器里识别出的设备描述符都不会变化
要想让设备管理器里的设备名称变化,好像要修改驱动inf文件,但是修改了inf文件,安装驱动时会报哈希值错误,必要禁用驱动程序签名才能安装成功,太麻烦了
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先在 linux 下,確認是否已經修改,如果已經修改,但 Windows 不顯示修改後的內容,原則上說,這是 Windows 的 bug 或缺陷,那麼,選擇忍受即可,對於 Windows 要求不要太高,基本功能可以用就行。

网友B:
记得应该是要写入到芯片里面去吧,  我修改过一次 , 具体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应该是要写入到芯片里面去吧,  我修改过一次 , 具体忘了.

准确来说是写到eeprom里,这个有操作的,把之的驱动卸载,能看到名字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C:
看手册有这个描述   :接口模式和USB描述字符串可在外部EEPROM中配置
The external EEPROM can also be used to customise the USB VID, PID, Serial Number, Product Description Strings and Power Descriptor value of the FT2232D for OEM applications.
外部EEPROM也可用于为OEM应用定制FT2232D的USB VID,PID,序列号,产品描述字符串和电源描述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 linux 下,確認是否已經修改,如果已經修改,但 Windows 不顯示修改後的內容,原則上說,這是 Windows ...

把之前的驱动卸载掉,能看到名字已经改过来了,usb的设备名是不是驱动程序根据那个vid号生成的,是不是只能改驱动程序才能实现改设备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手册有这个描述   :接口模式和USB描述字符串可在外部EEPROM中配置
The external EEPROM can also be use ...

是的,就是改eeprom,我理解改了ft2232的usb 描述符,设备管理器里的设备名应该就会变,但实际上却不会变,好像还要改驱动程序?

网友D:
是滴,按以下步骤:
1:付费向USB组织申请VID、PID
2:EEPROM改PID、VID设备描述符
3:改驱动程序,付费向微软申请数字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滴,按以下步骤:
1:付费向USB组织申请VID、PID
2:EEPROM改PID、VID设备描述符

没有简单点的办法吗?
比如我不修改VID和PID,只把驱动程序inf文件的设备描述符改一下应该也行吧?
只是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改了之后 ,装驱动的时候会提示错误,如下图所示,这个问题除了禁用驱动签名,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

网友D:
驱动改了任何东西都要重新签名,问题是你改了以后还拿着FTDI的PID去找微软给你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改了任何东西都要重新签名,问题是你改了以后还拿着FTDI的PID去找微软给你签名? ...

好吧,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