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接收1.8V LVDS信号,假设要用片内TERM电阻,那BANK电压用1.8还是2.5?

楼主(2021-03-04):
如题,XILINX FPGA 只有2.5V lvds 才可以用内部终端电阻
现在SENSOR过来的差分信号是 1.8V的, 那我如果要用内部终端电阻,是应该用1.8V 的BANK 电压,然后 约束里用LVDS2.5 还是说 BANK电压直接用2.5V ?

谢谢指教

网友A:
lvds可以接任意电压,输入是高阻的,你接1.8也能强行指定lvds25,此时term电阻阻值不确定,一般会稍大(不太建议这么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烧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可以接任意电压,输入是高阻的,你接1.8也能强行指定lvds25,此时term电阻阻值不确定,一般会稍大(不 ...

那保守点的方案 还是用2.5V 的bank 电压去接收 LVDS 信号对吧?    之前外部终端电阻的方案可行,现在改板子 没空间了 需要删除外部终端电阻了

网友:
只能用2.5v的bank

网友B:
官方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有详细的说明

有一点没看懂 图中的红色部分 VCCO 应该是属于BANK 的供电电压对吧

之前kintex 上测试 HR 1.8v 好像并不能开启内部的 终端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没看懂 图中的红色部分 VCCO 应该是属于BANK 的供电电压对吧

之前kintex 上测试 HR 1.8v 好像并不 ...

HR Bank只有VCCO == 2.5V的时候才能用内部DIFF_TERM

HR Bank 输出或者双向时,必须VCCO == 2.5V才能用LVDS_25。
HR Bank 输入时,1)VCCO == 2.5V,可以用内部DIFF_TERM;2)VCCO != 2.5V,必须用外部DIFF_TE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