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40 PRO与小米10你会选择哪个?

楼主(2021-03-04):
同样是8G+256G,K40 PRO是3299元,小米10是3499元。小米10还贵点。
K40 PRO:CPU是高通888,LPDDR5速度是6400Mbps,UFS3.1 屏的刷新率和采样率都高。
小米10:CPU是高通865,LPDDR5速度是5500Mbps, UFS3.0,优点是摄像头好些。

网友:
红米配件用国产的多一点。

网友A:
10和K40发布时间都差一年,怎么比啊,不是应该比11吗?11马上就要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和K40发布时间都差一年,怎么比啊,不是应该比11吗?11马上就要出来了。

参不多价位来比。

网友:
之前看评测888是一个大坑?本来准备三星S21出来后买降价的S20,结果S21比S20还便宜,配置也降了,不知道跟这个CPU有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不多价位来比。

差不多价位的话,一般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当然除非新的有bug。

网友:
选K40吧,高通875 或者小米10 高通865
高通888翻车严重(同情况下发热巨大),过段时间有小米10 875换芯版本

网友B:
不考虑任何x米系的手持电话式广告机

网友:
你得抢得到才行,即使不用转手打底赚200元

网友:
不是有小米11么

网友:
看到x米直接排除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任何x米系的手持电话式广告机

我也担心这个,所以最终买了三星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担心这个,所以最终买了三星手机。。。

什么情况下系统会发广告?

楼主:
小米11比小米10贵1000元左右

网友:
motorola edge s貌似也很不错,抢了一次motorola的,一次K40都没抢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下系统会发广告?

不清楚,没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下系统会发广告?

某米公司kpi考核时必须大量发广告。。

目前用联想k12 pro,充一次电管2天轻轻松松,配好之后基本没见过广告,联想良心还在,不错。

网友:
k40 要是无线充电我就买了

网友:
Realme GT,准备盘它~
不晓得某米,除了手机不好,经过这么些年,还有所改观~

网友:
Moto手机飘过,没广告

网友:
K40吧,米10多出来的功能不实用,像无线充电这种,就是图个新鲜,试用一下后,基本没用过。
双扬声器感觉没什么优势

网友:
感觉论坛的很多同学对小米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年前,现在的小米手机挺好的,我自己的小米10用着很好,尤其是系统,不愧是国内最佳安卓系统,之前用过魅族,觉得不如小米的系统。
也没见着什么广告,系统做的很人性化,符合国人的使用习惯

网友:
刚换了三星S21U,没觉得888翻车有多厉害,网上都是铺天盖地的某海军。
另外小米新版系统已经准备去除谷歌套件了,这个理由已经足够让我不买小米了

网友D:
肯定都不选,选水果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都不选,选水果机啊

手机感觉就是一消费品,不想买太贵,这样可以经常换。

网友E:
在用mi8 和 红米k30 ultra,而且老mi8拍照感觉比k30u还好些
看你预算多少,贵有贵的道理。
真心没感觉到有多少广告,还成功忽悠老婆不再买ipon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用mi8 和 红米k30 ultra,而且老mi8拍照感觉比k30u还好些
看你预算多少,贵有贵的道理。
真心没感觉到有 ...

广告是有,不过右上角有个叉可以关闭,关闭后好像没有再出现。

网友:
广告是肯定有的  锅铲的都有吧?不过可以关掉,要花一点点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