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种温控器外壳是公模吗?哪里能买到?谢谢。

楼主(2021-03-04):
帮忙看一下这种温控器外壳是公模吗?哪里能买到?谢谢
安装尺寸70*28mm

网友A:
总感觉公模质量都很差,感觉不像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公模质量都很差,感觉不像产品。

量大自己开模做,公模一般都是用回收料打的壳子 ,质量是很差。还有些抄的外观,模具本身设计得也不行,很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大自己开模做,公模一般都是用回收料打的壳子 ,质量是很差。还有些抄的外观,模具本身设计得也不行, ...

你开模做过吗?类似这种外壳。开模要多少钱。

网友:
类似的 5到8万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仿卡乐的温控器壳子,冷柜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仿卡乐的温控器壳子,冷柜上用的

是的。有接触这种外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接触这种外壳吗

都是客供的,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用ABS做的了,但是没见过公模

就那么几家大的冷柜厂,找个熟人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D:
为什么要用这种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这种壳子?

客户指定,这款壳子也比较小巧易用

网友:
应该是很小的客户吧,正规的企业反倒不会这么指定私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