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饭煲数字显示缺少笔划故障维修

楼主(2021-03-04):
松下电饭煲SR-AC071用了几年时间不能保存了,估计是电池没电了。后来数字显示缺少笔划,实在是不方便使用。

开盖的时候注意上下左右几个卡扣位置,一字螺丝大力撬就能打开。

电池没电了。由于高温,遮光的塑料片位移,造成笔划缺失。重新把塑料片移正后显示正常了。

网友A:
电饭煲还时钟。第一次见,估记是高档电饭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饭煲还时钟。第一次见,估记是高档电饭煲吧?

可以定时烧好饭,比较方便。

网友:
前几天刚去售后维修,更换排线。你这个结构比好拆,有些上面是定制的双面胶,不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饭煲还时钟。第一次见,估记是高档电饭煲吧?

10年前我就做过带时钟的,主要是为了定时方便

网友:
楼主,怎么收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