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的两路DCDC输出可以并联么?

楼主(2021-03-04):
原本是有两路MP1470这样的DCDC,均为5V输出。

但是现在需求有变复杂增大。

不想大改PCB了,可以直接把两个输出给并联么?

会不会有什么风险?比如因为调压电阻精度的问题,一个5.01V一个5.10V直接并联会有啥隐患嘛?

网友A:
换个大功率电源方案也不是大改吧 一个小时就搞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大功率电源方案也不是大改吧 一个小时就搞定的事情

准确说是已经SMT完了。

网友:
输出各串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再并,计算好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确说是已经SMT完了。

两路输出 各串功率电阻

网友:
一般串个二极管防倒灌

网友B:
假设2路因为分压电阻精度等原因导致输出不一样,且假设不会倒灌。一个5V,一个5.1V

并接上去后,分析输出低的那一路:
发现输出电压比预期的高->降低占空比->还是不行->继续降低->直到关闭

加上负载后,如果5.1V那一路因为限流原因下降到5V,低电压这一路又可以愉快的工作了。

我猜的,不对以上言论负责。

网友C:
SMT都完了还怎么并两路?楼主不会是想要两个芯片pin-pin并联吧?

网友:
这种两路简单并联只有一路能正常工作,不能达到增加输出功率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T都完了还怎么并两路?楼主不会是想要两个芯片pin-pin并联吧?

飞跟线把两个DCDC的输出并联起来。

GND已经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2路因为分压电阻精度等原因导致输出不一样,且假设不会倒灌。一个5V,一个5.1V

并接上去后,分析输出 ...

用电子负载4A+热成像,发现两个DCDC都在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电子负载4A+热成像,发现两个DCDC都在工作

能工作不代表能可靠工作,可能导致一个重载一个轻载,很难达到1+1=2的效果,况且个体输出电压都有差异,很难控制一致性。换句话说只能降额使用。

网友:
GND接一起,VCC按照负载分开,一半接到一个电源上。最好不要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工作不代表能可靠工作,可能导致一个重载一个轻载,很难达到1+1=2的效果,况且个体输出电压都有差异, ...

确实,lz用的1470这片子我记得是有sink的,即输出偏差较小的话会sink,则空载时也会有耗电。。

网友:
以前也想这样搞,但是查过资料之后,发现不能稳定工作,后来换了大功率电源芯片了事。

网友:
假如PWM芯片是用MOS管代替二极管做续流的那种同步芯片,最好不要并联,那种一般会被倒灌电流(sink).

网友:
两路各加二极管后再并

网友(2021-12-09):
同步二极管 DK5V45R20

网友:
做个外置均流电路,一个做主,一个做从

网友:
lz没有说并联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