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学习一下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开源超强八位半电压表hpm7177

楼主(2021-03-04):
在隔壁论坛看到eric2013大佬分享了这个开源项目,感觉DIY的过程挺有趣的,也来分享一下。歪果仁有钱有闲,折腾个8位半万用表洒洒水。

项目介绍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HL-LHC加速器中项目将需要一百多个8位半万用表,因为商用设备比较贵,想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开干了。

该设计基于商用ADC ADC Analog Devices AD7177-2,它是一个独立的单元,通过光纤进行接口以进行读取和同步。
目标模拟信号带宽为2000 Hz,主要设计目标是非常低的1 / f噪声和出色的短期稳定性和准确性,对于低于10 Hz的带宽,有效分辨率超过23位。

hpm7177功能框图

ADC采集板,6层PCB,

开源资料下载链接:https://ohwr.org/project/opt-adc-10k-32b-1cha/wikis/home
内容有是主要板卡的硬件资料和机械结构,以及评测报告,由于部分文件涉及软件版权,有需要自己去下载吧。

另外,有个制作过程的视频,由eric2013 大佬转载分享。
https://v.qq.com/x/page/s323187xwu3.html

视频记录了整个制作过程,包括自己刷锡膏,手工放元件,用恒温加热台煮板,散热器切割,以及板卡外壳组装等,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另外视频中的老外是比较幽默风趣的,视频值得一看。

视频中说,总共花费了1710刀,当然不包括人工,他们本身享受其中的快乐。

有些疑问,为什么贴片焊接的时候要放到一个锅里煮?
开源之后了国内会不会出现类似机器狗那样的自主开发?

网友A:
国外机器狗开源了国内就有自主开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机器狗开源了国内就有自主开发了啊

是的,前几天刚看到一个新闻, “腾讯首个软硬件全自研的机器狗 Max 来了!”,。。。

网友B:
用了18B20,又用PT1000?

网友:
国内又有一波高端表要亮相了

网友:
有点儿意思

网友:
他们是真的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18B20,又用PT1000?

从框图来看,18B20是一个引到一个座子的,可能这路温度直接送给制冷片驱动器启动或者停止用的,
而PT1000是通过ADC返回FPGA,这才是用来监控和控制温度的。

网友C:
用气相焊接液的高温蒸板实现焊接,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气相焊接液的高温蒸板实现焊接,收藏了

第一次听说气相焊接液,我又看了一遍视频,Galden LS 240,搜了一下价格,5KG要一千六七左右,。。。

网友D:
放锅里煮有个优势是有气相保护,并且是饱和蒸汽,可以减少氧化,估计也能起到助焊剂的效果

话说这BOM有点烧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锅里煮有个优势是有气相保护,并且是饱和蒸汽,可以减少氧化,估计也能起到助焊剂的效果

话说这BOM有点 ...

不烧钱哪来的回扣啊

网友:
这个参数为什么称为八位半,浏览了一下原网站没看到八位半的字样

网友E:
想起我样片仓里头,还余有7177-2的~

网友F:
这加热台不错。

不知道这个写micropython的IDE是什么?

网友G:
这不是micro Python,就是Python,IDE是jupyter notebook,Web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micro Python,就是Python,IDE是jupyter notebook,Web界面的

这个是jupyterLab,不是notebook

网友:
疑问:
1. 为什么PT1000测量电路,为了达到10mC精度需要1500和1000两个阻值做校准?1个不就可以得到电流了为什么要2个?
2. 为什么高精密电压表需要产生那么多组的参考电压,啥原理哈

网友:
谁有账号 下载电源板的资料来看看

网友H:
第一时间在youtube上已经看到了,说实在的做工真的一般,感觉在堆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micro Python,就是Python,IDE是jupyter notebook,Web界面的

看视频到这个界面的时候是写FPGA module代码, 是PYNQ吗?

网友I:
看到了熟悉的电压基准 LTZ1000.
这个“8位半”是楼主自己说的,原作者没有说。它的有效分辨率才23位,离8位半还差得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锅里煮有个优势是有气相保护,并且是饱和蒸汽,可以减少氧化,估计也能起到助焊剂的效果

话说这BOM有点 ...

下面摘抄了一段气相焊接液的商家产品描述,

气相优点:

·大气压下蒸气温度与沸腾液体温度相同.温度波动小于红外加热或激光加热.

·Galden全氟聚醚流体蒸汽密度比空气更高,气相再流焊时取代惰性气,因此消除需使用如氮气等惰性气体的额外成本.

·步骤非常快和高效率,蒸汽凝结加热的热传导系数大约是热空气十倍,大约是红外加热八倍..

·VPH气相加热不受尺寸、外形影响,最大表面暴露的几何形状的约束,每一组件精确同一的温度.

·操作过程干净,零件仅和由蒸馏得来的蒸气接触.Galden流体惰性不会产生与零件的兼容性问题.低热汽化, Galden流体很快从热表面蒸发,零件迅速的无残留的烘干.

从产品描述来看,主要是起加热的作用,助焊应该还是要靠锡膏里面的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起我样片仓里头,还余有7177-2的~

是时候把它拿出来玩一玩了

网友J:
8位半,还要找个9位半的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加热台不错。

不知道这个写micropython的IDE是什么?

这加热台是Type C PD供电的,功率可以到60W,卖四五百,出差外出带着方便,性价比不高。
还是10cm*10cm面积那种加热台便宜又大碗

网友K:
竟然沒有用 CERN 的養子 KiCad,還有刷錫膏的手法看的我難受。。。

网友:
引用 网友J:
8位半,还要找个9位半的来校准

他们自己的文档写了啊,用4个3458八位半和一个校准仪来检验。校准仪输出一个电压,然后四个3458读数平均,就算校准值了。
地球上没有九位半,以前最好的3458已经发布3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时间在youtube上已经看到了,说实在的做工真的一般,感觉在堆料

你指的是板子画得不够好还是PCB做工一般?
对比来看,后面的板子做工比视频中的样板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了熟悉的电压基准 LTZ1000.
这个“8位半”是楼主自己说的,原作者没有说。它的有效分辨率才23位,离 ...

介绍说 effective resolution over 23 bits,实际效果看评测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竟然沒有用 CERN 的養子 KiCad,還有刷錫膏的手法看的我難受。。。

反复刮的话,密脚IC容易连锡,只能说这位电工还没掌握刮一遍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