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中如何获取是APM,ST还是GD的mcu?

楼主(2021-03-04):
读取32F103ZE  地址 0xE000ED00
  ST的UID  0x31C21F41
  GD的UID 0x31C22F41
APM的UID 0x31C22F41
GD和APM的竟然完全一样

同一个程序未做任何修改,ST,GD,APM竟然都可以正常运行,所用到的外设有:
5个串口(全部)
3个SPI(全部)
定时器 2 3 4 5 8
ADC
DMA
不知道长时间运行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我也测试了GD32F103VCT6和GD32F103C8T6,竟然程序可以直接跑起来,很意外。本来还提前做了移植的功课的。用了串口,定时器,ADC,DMA。目前只发现了内部温度传感器有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测试了GD32F103VCT6和GD32F103C8T6,竟然程序可以直接跑起来,很意外。本来还提前做了移植的功课的。用 ...

跑个TIM 时域控制  试试,还一样就玄乎了

网友C:
GD的ADC输入阻抗好像是很低的,估计读出来的值会偏低一点。

网友:
APM难道买的GD的晶元自己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测试了GD32F103VCT6和GD32F103C8T6,竟然程序可以直接跑起来,很意外。本来还提前做了移植的功课的。用 ...

不同内核的不行吧

网友D:
大家有没有测试国产芯片的IAP功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E:
我测试下来,感觉唯一区别,就是上点复位引脚状态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有没有测试国产芯片的IAP功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GD32F1和F3的Flash擦写时间比ST的慢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有没有测试国产芯片的IAP功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GD32F103,用了IAP,没发现问题,直接用STM32的hex下进去的;
另外,HK32F103,修改stm32f10x_flash.c后,IAP也能正常

网友:
GD32的编码器接口抗干扰好像差一些,电机使能后,编码器读数不稳定,之前STM32的没问题,这个有待深入测试

网友:
GD32F407的ADC 比ST的慢,用ST的频率会死掉,降频之后才行

网友:
可以试下JTAG ID,APM的是0x4BA00477,ST是0x3BA0047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个TIM 时域控制  试试,还一样就玄乎了

tim时域控制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下来,感觉唯一区别,就是上点复位引脚状态不同

有哪些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GD的ADC输入阻抗好像是很低的,估计读出来的值会偏低一点。

这个是有实际项目证实么?

网友F:
用了一批GD407, 有个别上电不启动, 不知何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了一批GD407, 有个别上电不启动, 不知何故.

GD的RST和BOOT都必须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GD的RST和BOOT都必须拉电阻

谢谢,  用了专门的 上电复位芯片,  Boot也接了10k.

网友:
GD32F103系列启动等待时钟稳定的时间要长些,不知407的是不是也是。

网友H:
今天试了一下GD32F103RBT6替换STM32F103RBT6,直接把ST的hex文件用JLINK烧录进去,程序能跑起来,IAP也能正常跑,程序中用到了ADC, TIM, CAN, UART, EXTI, SPI这些外设,但是好像低功耗模式进入不了,有待进一步检查有用过这款芯片低功耗的兄弟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试了一下GD32F103RBT6替换STM32F103RBT6,直接把ST的hex文件用JLINK烧录进去,程序能跑起来,IAP也能正 ...

adc正常么?前面有坛友提到adc输入阻抗低

网友:
ADC是正常的

网友I:
老外说,GD32用了一个外置的SPI flash,所以读写速度和待机功耗比ST的要差一点。

https://hackaday.com/2020/10/22/ ... e-bad-and-the-ugly/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外说,GD32用了一个外置的SPI flash,所以读写速度和待机功耗比ST的要差一点。

https://hackaday.com/20 ...

挺有意思,有个老外说GD这种高仿的,是从ST的 测试向量环境泄露的。那就是封测的环节了,看来马来和台湾有卧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