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微波炉(将家居市电工频(50Hz)通过电子技术变换为(10K至30K Hz)可调控制)

楼主(2021-03-04):
变频微波炉
变频微波炉采用的是国际最先进的变频技术,将生活供电系统50赫兹的电源频率任意地变换成10000至30000赫兹的高频率输出。

变频微波炉
采用
国际最先进的变频技术
效果
大大缩短了烹饪时间
高频率输出
变换成10000至30000赫兹(Hz)

变频式微波炉是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变频技术,将生活供电系统50赫兹的电源频率任意地变换成10000至30000赫兹的高频率输出。

特点
传统微波炉是以50赫兹固定频率输出恒定的功率,如果需要输出不同功率,只能通过开/关的时间间隔长短来模拟控制,这样会出现被加热食品的某处被重复加热,而另一处却加热不足的不均匀现象;素以微波炉鼻祖著称的日本松下电器历时20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成功地将变频技术应用于微波炉中,通过改变频率来控制不同的输出功率,从而达到自由控制火力强弱的效果,使被加热食品得到全方位均匀加热,所以烹任出来的食品口感更好,且营养流失少。变频技术通过提高电源部分的效率和减少了待机时的耗电量,比传统微波炉节电20%以上。
变频式烧烤微波炉赋予其可同时使用微波和烧烤功能的特性,大大缩短了烹饪时间。另外,将微波炉机械部分的变压器等体积较大的部件集于单块变频电路板上,既消除噪音,又使微波炉整体变得轻巧紧凑。[1]
与传统微波炉容易加热不均不同,变频微波炉利用自动调整、连续输出的微波能量,能满足不同食物对不同火力的要求,真正实现从强火到弱火的自动调控。不仅使食物的口感和色泽得到保证,还充分保留住食物的营养成分。而且长时间低功率烹调时,食品表面或边缘也不会出现烧过的现象。LG最新推出的光波变频微波炉采用微波、光波、烧烤组合加热方式,自由地控制火力强弱加热食物,保证了食物中的水分和营养成分,让食物口感更好的同时也更加健康。在烹饪速度上,变频蒸立方微波炉采用变频器替代了高压变压器和高压电容等,降低了电源转换部分的损耗,热效率提高5%以上,使有效功率提升近10%。在相同条件下,烹饪时间就缩短了10%。节能方面,能效高达64%左右,高出国标一级能耗标准62%。
如何选购
产品外观质量的选择。包括造型、色彩、表面质量和零件的配合。要看造型是否美观大方,产品表面应无机械碰伤和擦伤;面板要求平整,部件配合严密,色泽均匀,光泽好。
安全性的选择。微波炉要能承受频繁的使用和高温而不变形,这是选择微波炉的根本。市场名牌产品在安全性上都符合国家标准。挑选微波炉时,可以用手指按捏门体内每一处。打开炉门,好的微波炉门面硬度好,按捏不动,门体里面四周为防止微波泄漏的“扼流圈”的安放处,一般为黑色,质地坚韧,手指难以按动,按时无声,开关炉门“喀嚓”声清脆。低劣的微波炉材质差,门体多为有机塑料,单层密封,手指按捏会松动,甚至听到“咯吱”声,使用久了微波易泄漏,对人体有很大危害。
品牌价格的选择。微波炉是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产品,消费者最好到大商场选择知名品牌产品。[2]
使用注意事项
1、微波炉要放置在平衡、通风的地方,后部应有不少于10厘米左右及顶部不少于5厘米的空间,以利于排气散热,且要远离带有磁场的家用电器,以免影响烹调效果。
2、微波炉内的食物不要放得太满,以不超过容积的1/3为好。食物也不要直接放在转盘上,要用耐热的玻璃、陶瓷或耐热塑料做成的容器盛放。绝对不能用金属或搪瓷容器,也不宜用带有金属花纹的容器盛放。

有维修人员在维修(变频微波炉)时在量度供电电流(微波功率在最大档〈 电流6.3A 〉,微波功率在二档〈 电流4.3A 〉,微波功率在三档 〈 电流 子3.6A 〉,微波功率在四档或以后〈电流全是2.7A 〉。

https://youtu.be/jEwG5edteDE

以下网站有讲解详细(变频微波炉)的原理
http://www.phy.ntnu.edu.tw/demol ... pic.php?topic=26731

https://www.520101.com/html/cleanliness/003429412.html

网友:
楼主是在说真的吗?

网友:
智商税微波炉

网友:
我擦,微波炉有电机?

网友:
才10-30k的频率,太高了

网友A:
这个频率 脑袋会不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频率 脑袋会不会爆?

你的脑袋原先都短路(爆炸),关频率什么事。

网友B:
变频式微波炉变压器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式微波炉变压器才对

到底你明不明白传统微波炉的原理和技术?

网友:
就是把工频变压器换成开关电源了呗,高压开关电源。难道磁控管的微波频率还能变吗?

网友C:
这就和什么东西都拉上纳米、石墨烯一个道理,家用电器加个变频就好像很牛逼的样子,其实就是将工频变压器换成了开关电源,将间歇工作变成了PWM,跟变频扯不上什么关系。如果这算变频,那所有用开关电源的电器都可以叫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和什么东西都拉上纳米、石墨烯一个道理,家用电器加个变频就好像很牛逼的样子,其实就是将工频变压器换 ...

你将(变频微波炉)完全理解错误,实则它真正是(变频微波炉),你以上所说的是无知的误解。
你如果明白到电动扶手电动楼梯(所应用的变频驱动电机)应用技术,在商场和地铁会应用这种电动扶手电梯的,在无人应用这些(电动扶手电梯)时,电动扶手的转速转得很慢,当有人走近感应到要应用时,电动扶手电梯马上回復返正常速度,这就是变频技术了。

你只知道世上(PWM),但不知道这世上会有(SPWM),所以要将自己的技术和理解能力都能(以时并进)才行啊!不能一本通书睇到老啊!

以下第二张图片,就是电动自行车(三相变频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将(变频微波炉)完全理解错误,实则它真正是(变频微波炉),你以上所说的是无知的误解。
你如果明白 ...

所以你说说变频技术跟微波炉有什么关系?磁控管是高压直流工作的,变频驱动的到底是啥?我的截图就是来自松下的专利,你可以结合图片说明一下是如何用SPWM驱动磁控管达到功率控制的目的?

网友:
小白还挺冲的

网友:
LZ在开玩笑吧,微波炉磁控管都是2.4GHz的,要比你那个10000赫兹牛B更多的,你把2.4GHz写成2400000000赫兹去做宣传吧

网友D:
我只知道微波炉产生的微波是在2.4GHz左右,据说是水分子的共振频率,这个好像是不能变的。其他的频率变了又有什么用?楼主能否详细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将(变频微波炉)完全理解错误,实则它真正是(变频微波炉),你以上所说的是无知的误解。
你如果明白 ...

不止有SPWM,还有SVPWM、DPWM、THIPWM、AZSPWM、FZSPWM、SHEPWM、SHOPWM...其中几种是我命名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脑袋原先都短路(爆炸),关频率什么事。

哗众取宠,  还 "国际最先进的变频技术....."

10k 声音你听不到?  你的脑袋不仅短路, 耳朵也不好使.

不关频率的事, 你变频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微波炉产生的微波是在2.4GHz左右,据说是水分子的共振频率,这个好像是不能变的。其他的频率变了又 ...

从专利中的原理图可以看出升压部分其实是一个LLC谐振变换器,而LLC变换器本身就是靠调整频率实现稳压的,这就是所谓的“变频”。

嗯,照这么说我家的电脑也是变频电脑呢,因为我用的也是LLC拓扑的80PLUS金牌电源。

网友:
八十年代小报的画风,专门给老头看了用来教育指导老太太的

网友:
以楼主的技术实力,不应该这么容易被忽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将(变频微波炉)完全理解错误,实则它真正是(变频微波炉),你以上所说的是无知的误解。
你如果明白 ...

扶梯是变频技术。  这微波炉是智商变频技术吗?

楼主:
以下图片有方块图〈变频器(U)〉有两支二极管两级倍压电容,同传统笨重变压器结构不相同的。

我红日正确名称为〈变频可调(磁控管)阳极电流微波炉〉。

買微波爐是變頻微波爐好,還是傳統微波爐好?

現在就說說各種微波爐的優缺點。普通微波爐,耐用,易維修,加熱均勻。平板微波爐,利用空間大,加熱沒有轉盤的均勻,不易維修。尤其是底部面板下打火,拆機修理很麻煩,拆開後大部分也是修不了的,除非剛剛開始打火就去維修。變頻微波爐,份量輕,變頻板沒有變壓器的耐用,維修檢測變頻板往往要靠「代換」,不方便,維修價格高。電路板變頻和變壓器其實都是一個目的~輸出2.4g左右的微波。功率調節一個是靠時間,一個是靠電流,靠改變微波頻率調節功率是不可能的。機械和電腦版(旋轉開關的例外)的耐用性差不多。普通內膽,3-4年開始掉漆生鏽。不鏽鋼不存在掉漆。燒烤功能幾乎都是擺設,用不了幾次的,除非你是燒烤達人。結論:普通微波爐,不鏽鋼內膽,電腦版。

傳統微波爐和變頻微波爐孰優孰劣,哪個比較實用?傳統微波爐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技術比較成熟,結構簡單,尤其是機械式的微波爐,可調節的其實只有定時器和功率調節器,就是這個玩意兒:

傳統微波爐簡單耐用,穩定可靠,維修方便,動手能力強的朋友,自己也能修理。而它的缺點也就是它的簡單。傳統微波爐的漏磁變壓器輸出固定的50Hz工頻高壓交流電,經高壓二極體整流高壓電容濾波,給磁控管提供4000伏高壓,磁控管輸出固定功率微波。所謂調節微波爐的功率,只是使磁控管間斷工作,來調節微波爐加熱功率的。

傳統微波爐的功率調節器,只是讓磁控管間斷工作。一般它以30s為一個周期,如果在30S里磁控管全工作,那就是高火,如果磁控管工作24s,停止6s,就是中火,工作15s,停15s叫中低,工作12s是解凍…。還有,磁控管所需要的高壓,是靠漏磁工頻變壓器升壓,矽鋼片做的漏磁變壓器,效率又低又笨重,微波爐一半的重量就它的重量。

變頻微波爐是松下電器經20多年的研製推出的,我國的家電公司也已經掌握了這種技術,像美的,格蘭仕等公司已有批量生產的變頻微波爐。變頻微波爐的最大特點,是它的磁控管輸出的微波功率,可以自由的調節,而微波爐在調節功率時,磁控管是連續工作的,通過調節磁控管輸出微波的功率,來調節微波爐的功率,這才是真正的功率調節。所以變頻微波爐的加熱是連續的,均衡的,不間斷的。

上圖是半橋式變頻微波爐的原理圖,它是利用二個IGBT開關管的一開一關,在高頻脈衝變壓器初級線圈產生震蕩脈衝電流,次級線圈感應的高壓電流經二個高壓二極體和高壓電容的倍壓整流,產生磁控管所需要的高壓。IGBT的驅動電路可以調節IGBT的開關速度和開關的時間,以調節震蕩頻率和脈寬,從而在高頻脈衝變壓器次級上,自由的調節輸出10K~30KHz的高頻高壓電流,經倍壓整流濾波,自由的調節出磁控管二端的高電壓,來調節磁控管輸出微波的功率,使微波爐的火力均衡變化。
相比較傳統微波爐讓磁控管一開一停來調節功率,變頻微波爐能更好地保護磁控管(磁控管頻繁的開停容易損壞),使微波爐能自由的控制火力,實現真正的從強火到弱火的自動調控,使加熱均勻,連續,效果更好,加快烹飪時間,使食品營養成分流失少,口感好。
看,相比較笨重的硅鋼片做的漏磁變壓器,上面的高頻脈衝變壓器不但效率高,而且多輕巧,也使得整個變頻微波爐輕巧了許多。高頻脈衝變壓器能把輸出頻率在10000赫茲到30000赫茲之間自由調節,自由的控制微波爐的火力,它的能效比傳統微波爐要高,加熱速度快,節電差不多有20%。

當然,變頻微波爐因為技術先進,價格相應也貴一些,而且整流橋和IGBT開關管也比較容易損壞,國內的維修技術也有點跟不上,造成維修困難。下圖是三洋公司變頻微波爐的原理圖。

所以如果口袋銀子充足,講究生活的精緻,講究食物加工的效果,講究加工食物的口感,講究節能環保,那就買變頻微波爐比較好。如果講究實惠,就買傳統微波爐,尤其是機械式微波爐,結實耐用,經濟實惠,易於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图片有方块图〈变频器(U)〉有两支二极管两级倍压电容,同传统笨重变压器结构不相同的。

我红日正确 ...

既然是技术论坛,请 LZ 回答两个问题后,再说后话:

1. 变频器使磁控管工作在 PWM/SPWM 方式,实现了功率无级调节,变频级有改变磁控管基本原理吗?、
   - 磁控管使用高压直流工作,这里有改变吗?
   - 磁控管工作在 2.45GHz 以确保水分子共振,这里有改变吗?

2. 如果磁控管原理不变,变频只是调整了高压直流的发生方式,那 变频微波炉 与 变频变压器微波炉 有何区别?

贴图里的变频器字样,并没有提升 LZ 的说服力,请回答问题来证实我们需要交学费而不是智商税。

网友:
看楼主一本正经的解释,我就很开心的笑了。

网友:
我家就是变频微波炉,固定腔体没有托盘,可以根据食物的体积(主要是含水量)自由控制加热时间和功率;它没有传统微波炉哪种断续工作的噪音了,声音也略小点,安静一些。功率从20%-100%五档可调。如果加热面包一类明显松散多空泡的食物,可以选用最小功率,延长加热时间,而不会像普通微波炉高功率瞬间糊掉或者干枯。

网友:
总而言之,以后的微波炉不方便做点焊机了…

网友:
开关电源替代工频变压器,请帮忙起个高大上的名字,谢谢!

网友:
“变频微波炉” 这个名词有偷梁换柱、误导消费者购买的成分。
首先,不管是变频微波炉还是传统的非变频微波炉,磁控管都是输出2.45G频率的微波来加热食物。
微波炉的加热功率控制,由磁控管里的阴极和阳极的电压差确定,大约4KV的直流电压。
    对于传统的非变频微波炉,这个电压差由50Hz的工频变压器升压整流提供的,所以只能输出一个固定功率(例如900瓦),不能调整输出功率,如果要输出800功率,就按900瓦间歇加热实现,例如加热9秒,停1秒。
    对于“变频微波炉”,这个电压由开关电源来产生,既然用到开关电源了,就很容易控制输出电压了,从而加热功率也可以变化了。通过调整开关电源的频率来调节磁控管阴阳极电压差,从而调节输出功率。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今天的快乐源泉

网友:
一直不知道微波炉磁控管的辐射量与灯丝电压以及阳极电压是什么关系

网友:
微波炉为什么叫微波,你不会把10K至30K Hz叫微波吧?

网友:
这个帖子比较欢乐,哪位大神能贴个典型的磁控管的电源电压和输出功率曲线图上来看看? 这样大伙就更懂变频微波炉了。。

网友:
ABB  关于交流变频器的定义 https://new.abb.com/drives/zh/what-is-a-drive

建议楼主看看

网友:
难道说,无线电广播是最早的边频技术?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以前的微波炉应该叫工频微波炉, 技术革新后的叫高频微波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