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驱动TIKY家的5寸IPS屏

楼主(2021-03-05):
由于项目需求原因TK499不符合要求,改用了新唐的NUC977。
问淘宝客服要了相关资料,驱动屏相关的资料都是TK499的例子,目前疑惑点主要在于液晶屏初始化代码的两个驱动函数WriteComm(); WriteData(); ,以及引脚SDI、RS、WR、RD的使用。
资料用的是TK499的寄存器操作,想知道IO模拟是怎么初始化的。

网友A:
要把这个屏用在其它品牌的单片机中,其实也是很简的,因为例程虽然是用TK499来编写,但是初始用到的三个GPIO都是用一个宏定义来标记的(说白了就是一个GPIO的高低电平而矣 ),你把CS,WR(SCK),及SDI,这三根线,用其它品牌单片机的GPIO替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这个屏用在其它品牌的单片机中,其实也是很简的,因为例程虽然是用TK499来编写,但是初始用到的三个GPI ...

了解,有没有的时序图或者一个demo我参考下。主要涉及到整个字节的传输细节。
另外,RS和RD引脚是不需要控制的么

楼主:
#if TK020F9168
void WriteComm(unsigned short cmd) //
{
    TK80->CR = 0x000c0b04;//
    TK80->CMDIR = cmd>>8;while(TK80->SR & 0x10000);
    TK80->CMDIR = cmd;while(TK80->SR & 0x10000);
    TK80->CR = 0x000c0b06;//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short data)        //
{
    TK80->CR = 0x000c0b04;
    TK80->DINR = data>>8;while(TK80->SR & 0x10000);
    TK80->DINR = data;while(TK80->SR & 0x10000);
    TK80->CR = 0x000c0b06;
}
#elif TK020RB424||TK022RB417
void WriteComm(unsigned short cmd)
{
        TK80->CMDIR = ((cmd&0xff00)<<2)|((cmd&0x00ff)<<1);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int data)
{
        TK80->DINR = ((data&0xff00)<<2)|((data&0x00ff)<<1);
}
#else
void WriteComm(unsigned short cmd) //
{
    TK80->CMDIR = cmd;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int data)        //·¢ËÍÊý¾Ý
{
    TK80->DINR = data;
}
#endif

看了下例程,这里列了三种条件编译,只有其中一种操作了CS,没有具体的另外两个IO的操作。
附上屏幕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4686134827

网友A:
你用的别家的NUC977,应该是用RGB接口的,你应该用那个简单的例程来移植,而不是用一个复杂MCU的版本(8080版本)程序来移植。客服给你的资料里有一个“TK499_LTDC_RGB888_5寸_简单刷纯色写中英文字例程.rar”这个压缩包,所以驱动都在LCD.C及LCD.H里面,你上面已经找出了根函数,WriteComm(); 与WriteData();   每个根函数里面只有6行代码,只用了CS,WR(SCK),及SDI这三根线,源文件及头文件可以说得是相当简单,你可能走错方向了。你要用哪种模式,跟淘宝客服确认一下也行,以免走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别家的NUC977,应该是用RGB接口的,你应该用那个简单的例程来移植,而不是用一个复杂MCU的版本(8080 ...

十分感谢!!该例程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该例程解决了我的问题。

NUC977与TKM32F499相比,优势在哪里?

网友:
nuc977有以太网,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C977与TKM32F499相比,优势在哪里?

多串口,有USB HOST。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串口,有USB HOST。

在刷屏速度上,哪个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