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451应用中损坏率高,输入电压15V,负载40mA,不知道原因。

楼主(2021-03-05):
MP2451应用中损坏率高,输入电压15V,负载40mA。
老化中偶有损坏,不像LDO那么皮实(1117极少有坏的)。最近一批老化过程中100个出现了10个损坏。
我在想是不是电路参数有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看手册撒,EN的最大输入电压是8V,你这里需要两个电阻分压,而不是一个100k的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撒,EN的最大输入电压是8V,你这里需要两个电阻分压,而不是一个100k的就完了 ...

MP2451手册里注明 EN引脚内置7.5V的稳压管的,而且专门说明可以将EN脚通过高欧姆电阻直连Vin的,条件是电流低于100ua
高频DC降压故障率高大多都是PCB布局的问题,按手册典型应用电路布呗

MPS官网MP2451有中文手册的,官方还给了DCDCDesigner自动计算,多好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2451手册里注明 EN引脚内置7.5V的稳压管的,而且专门说明可以将EN脚通过高欧姆电阻直连Vin的,条件是电 ...

根据经验,lz一个mlcc都没有,2mhz的buck不按手册选bom,胆真肥,不出问题才怪了,建议lz拿示波器量量纹波,我估计输入端不低于2v vpp,输出端不低于1v vpp。而且lz的二极管是肖特基吗?2mhz用4148都不知道怎么冒烟的。这里只能用ss14/24系列。

我一块板子我给了一堆mlcc,结果总容量不够,10w负载时12v输入纹波都飙到2v vpp去了,一量下一大跳,补几颗大容量电容立马ok。

网友C:
电容C13 不应该接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C13 不应该接地么

这里画错的实际是接地的。

谢谢各位了,我设计的太粗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2451手册里注明 EN引脚内置7.5V的稳压管的,而且专门说明可以将EN脚通过高欧姆电阻直连Vin的,条件是电 ...

官网的设计器果然好用
发现我的电感太小了,自动计算出来的是47UH,我放了个4.7UH,电感量不够会导致芯片损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的设计器果然好用
发现我的电感太小了,自动计算出来的是47UH,我放了个4.7UH,电感量不够会导致芯片 ...

不会,我这24v输入,电流大概300mA,电感用的3.3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2451手册里注明 EN引脚内置7.5V的稳压管的,而且专门说明可以将EN脚通过高欧姆电阻直连Vin的,条件是电 ...

晕死了,这次出问题的这批EN似乎内部没有稳压管,EN脚电压稳不住的,已经超过8V了。换了其他批次的,EN就是7.5V
MPS改设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了,这次出问题的这批EN似乎内部没有稳压管,EN脚电压稳不住的,已经超过8V了。换了其他批次的,EN就 ...

个人感觉假货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的设计器果然好用
发现我的电感太小了,自动计算出来的是47UH,我放了个4.7UH,电感量不够会导致芯片 ...

放4.7有可能导致损坏的,不要让它内部开关管处于很极端的状态
那个设计器把电感手动改成4.7让它算,看看电感电流波形变成什么样子了,有可能都算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的设计器果然好用
发现我的电感太小了,自动计算出来的是47UH,我放了个4.7UH,电感量不够会导致芯片 ...

负载40ma太小所以推荐电感高,极限600ma时推荐电感就只有10uH了
偶反正PCB空间够就按官网设计器来选电感大小,空间不足就丢个10uH微型功率电感,MP2451用4.7uH的应该也不会坏,最多波纹大些而已。

至于EN没有稳压管,大概率买到国产替代了吧,比如MD8941参数包括频率、引脚几乎一样,但EN脚就是没有稳压管的,不过看手册这货En最大值是40V,也用不着稳压管,当然偶可没用过哈

网友:
国内有好多芯片是兼容MPS的,有可能是假货。我有次调LCD背光的升压芯片,也是MPS的芯片,电路有啸叫,电压达不到,芯片发热,换了即可芯片都不行。电路也就几个元件,应该是没错,判定是买到假芯片了。重新买芯片,马上解决。

楼主:
问了采购这批货比之前的稍微便宜些,估计是掉坑里了。

网友D:
贴个layout和VIN和VOUT的纹波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个layout和VIN和VOUT的纹波测试结果

实在不好意思贴pcb图了,画的太烂了,太太糟糕了。
Vin纹波200mv vpp  vout  120mv

网友:
1.20版本手册,极限参数没提EN
1.34版本写了8V
不过各自的参考电路都是两电阻分压,在线设计器也是两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贴pcb图了,画的太烂了,太太糟糕了。
Vin纹波200mv vpp  vout  120mv ...

DC-DC布局还是按照规格书上的来,不然很容易翻车,烧芯片-EMC-噪声源

楼主:
确实没注意布线,电感和二极管离芯片实在太远了,没加mlcc,这环路现在看看想想自己真幼稚。汗颜……暴汗

楼主:
头都大了!同样的板子在另外一个老化架上反复试验一个都没坏。
在其中一个老化架上反复坏,昨天修了16个,今天试了,这16个老化后又坏了14个,抓狂的啊。
通电老化不坏,老化架关电后再上电就坏。感觉是不是原因是不是浪涌?
老化架就是个三相调压器,给200个产品(板子)通电老化。

网友:
这芯片我们出货量千万级别的了,没有听说坏的,电感4.7,输入和输出各一个10uF的瓷片电容,这个反馈电阻我记得也有要求是120k左右的,en一定要注意分压

网友:
二极管是SS16,钽电容不需要的,纹波也很小,记得是20mv以下

楼主:
果然可疑,这是货8毛一个比平时要便宜很多。EN脚没有稳压管。问了销售商说是台湾产的
生产日期标注19年6月,代号EJ
今天托人弄来了原装货,1.5一个,20年代号MY,EN是带稳压管的。
按2451的生产代码20年用M表示,19年无论如何也不会是E
等老化测试看结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可疑,这是货8毛一个比平时要便宜很多。EN脚没有稳压管。问了销售商说是台湾产的
生产日期标注19年6月 ...

不同的老化架导致不同的结果、是怎么回事?

网友:
负载这么小,后端纹波大也不至于烧坏芯片。问题还是出在输入端。注意“通电老化不坏,老化架关电后再上电就坏”,再反复确认一下,这个是否成立

楼主:
我的设备上有个交流电机,20W。停电来电后继电器控制电机会转动一会儿然后停止,现在发现当电机停止(继电器切断电机电源)时,2451开始损坏。继电器电源和2451输入电源是同一个。加了20V的TVS没啥用。
老化台有点问题,今天发现调压装置失灵,电压有时候漂到了300多V。
但是平时单独给设备加380也不会坏的,2451输入小于24的。

网友:
个人感觉至少有两个问题:
1. Vin至少加一个0.1uF的电容-->为什么?因为铝电解电容提供不了芯片内部供电电路的去耦,使得内部电路可能工作不正常。当然,对于电源本身来说,电解电容够用了。关键是芯片至少要保证能正常工作。
QUOTE: The input capacitor (C1) can be electrolytic, tantalum or ceramic. When using electrolytic or tantalum capacitors, a small, high quality ceramic capacitor, i.e. 0.1μF, should be placed as close to the IC as possible.
2. 反馈电路的C3为什么没了?这应该是type II反馈?电容很重要的,若果系统相位裕度不够自激后很容易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