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ups行业定做一个ups

楼主(2021-03-05):
基本要求:100w,市电切换,30w的时候能持续供电10小时,输出电压要求在220v±10v变化,电压不能太稳定了,要求电压必须变化,不能稳定不变。

市面上的ups都太大了,都是几百瓦几千瓦的,几十公斤太不方便了。

这样的一个ups定做要多少钱,当然包括全套资料。

网友A:
UPS要供电时间长,主要靠电池,要想时间长,电池容量就得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PS要供电时间长,主要靠电池,要想时间长,电池容量就得大

是啊。lz这需求起码得400w电池,400w电池什么概念,4颗12v 9a电瓶。1颗电瓶就得6kg了,4颗电瓶+电路板+变压器+外壳等等起码得30k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要供电时间长,主要靠电池,要想时间长,电池容量就得大

嗯,关键是控制部分做小,时间长加电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lz这需求起码得400w电池,400w电池什么概念,4颗12v 9a电瓶。1颗电瓶就得6kg了,4颗电瓶+电路板+变 ...

为何要这么大的电池,我只带动30w就行了呀

对ups完全不了解,可能问题太傻了

我想做到5公斤以内,最好不要超过10公斤呢。

网友C:
输出电压要求在220v±10v变化,电压不能太稳定了,要求电压必须变化,不能稳定不变。

这个要求,肯定是定制款。

网友D:
这是给你设计个U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要求在220v±10v变化,电压不能太稳定了,要求电压必须变化,不能稳定不变。

这个要求,肯定是定 ...

嗯,是定制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给你设计个UPS

做过产品的,只需要略改动,功率改小,输出的时候不要那么稳定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刚才和一位大佬沟通,建议我自己配一个在线式的:

买个220转12v的开关电源,同时给电池和逆变器供电,逆变器就买成品的车载逆变器100w左右的,当停电后用继电器切换到逆变器输出即可。

自己开发一部分,就是判断停电,切换逆变器,就是输出没法变,当实在是不符合要求不能用,再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lz这需求起码得400w电池,400w电池什么概念,4颗12v 9a电瓶。1颗电瓶就得6kg了,4颗电瓶+电路板+变 ...

你说的是铅酸电池吗,如果用锂电池呢,能做到10公斤以内吗?

网友E:
别人都要稳定,你要不稳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人都要稳定,你要不稳定,哈哈

都是各种各样的要求,我们电工才好挣钱撒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铅酸电池吗,如果用锂电池呢,能做到10公斤以内吗?

按30W/10小时,12V升220V,效率预估约75%左右,输入功率40W,12V输入约3.3A,10小时约33AH,21700按4800mAH算,7并,加20%左右衰减,9并,4串,36节,再多一点,按10并,40节,电池重量2.8Kg,其它的材料重量自己算,10KG内的要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
用锂电池6KG以内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按30W/10小时,12V升220V,效率预估约75%左右,输入功率40W,12V输入约3.3A,10小时约33AH,21700按4800m ...

从寿命和可靠性来说,铁锂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从寿命和可靠性来说,铁锂应该会好点吧?

是的,铁锂一般2000个循环,三元厘500个循环

网友H:
你在输出端加一个调压器,用单片机控制电机慢慢来回转动。 非常简单可靠。哈哈
更简单的单片机都不用,直接装一个来回转动的连杆,有电就会转

楼主:
谢谢楼上rainbow和huwuzhao解答重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在输出端加一个调压器,用单片机控制电机慢慢来回转动。 非常简单可靠。哈哈 ...

调压器太大太重了,先不调电压了吧,就先这样搞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电池直接用这样的电池三个串联是不是就可以了,每个才0.8公斤,三个总共才2.4公斤,加上别的可能4公斤就够了

网友:
你这是什么奇葩要求,输出不能稳定,真是奇怪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铁锂一般2000个循环,三元厘500个循环

特斯拉的铁锂冬天都是电动爹

网友I:
菊花的opm30a可以吗?我有现货。量不大的话。量大就不划算了。无风扇。最高1,500w.带铁锂电池充放电控制。电压可调.有APP。交流90~300伏。直流90到285伏。输出稳定220伏。备电时间取决于电池大小。你这30瓦轻负载的话,效率在85%。30%负载可以达到92%。可输入直流太阳能。

网友:
单模块净重7公斤。配电池肯定会超过。话又说回来。400瓦时的电池。单电池也不会低于5kg.

楼主:
引用 网友I:
菊花的opm30a可以吗?我有现货。量不大的话。量大就不划算了。无风扇。最高1,500w.带铁锂电池充放电控制。 ...

你这太大了,你看看我上面连接里面的电池,三块2.4公斤就12v30ah了

网友:
我的UPS用了三年,电池不行了。昨天找电瓶车的电池换上,靠,轻松带电脑主机和显示器续航一小时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菊花的opm30a可以吗?我有现货。量不大的话。量大就不划算了。无风扇。最高1,500w.带铁锂电池充放电控制。 ...

怎么卖?可以发说明书先看一下吗?

网友:
之前好像有资料说是用三元锂电池,长时间满电对寿命不利,存一半的电量寿命友好

网友:
我自用的UPS本想用锂电池的,但是一直找不到能支持锂电池的UPS(主要是低压保护适合),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