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密仪表为什么要这么多路的参考输入?

楼主(2021-03-05):
坛子里面有个据说8位的电压表,我不追求8位,只求能实现万分之一就行了,小白请教这个项目的关键设计思路。高精密电压表,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路(10V/5V/7.1V)的参考输入?

是要校掉多路的偏移误差吗?或者补偿温漂?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7179-1-1.html

奉上电路,高手请指点一二

网友:
实现自检以及自校准

网友:
不同的基准参考对应不同的量程啊,

网友:
10v是传统的电压标准源的值,也是大部分台表的基本档位的满值。
7v是高精度情况下最常用的LTZ1000基准芯片的原始输出值。用LTZ1000做的基准源,10V档的稳定度肯定不如7V,所以干脆允许直接接受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