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USB 3.0 HUB芯片VID/PID通过哪种方式更新?

楼主(2021-03-05):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了解到市面上的USB 3.0 HUB芯片均可以通过上位机更新EEPROM里面存储的VID和PID,有以下问题请教:
    1、VID/PID的更新是通过USB还是SMBus更新的?
    2、如果是通过USB更新,是通过哪种协议更新的?DFU还是自定义的协议?
    3、如果是通过SMbus更新,有没有推荐的USB转SMBus转接板推荐?
    4、有其他的更新方式吗?
    5、实际生产过程中,大多使用哪种方式进行更新?

楼主:
自顶一下,有了解的大佬没?

网友A:
每个芯片都不一样,看hub芯片手册和厂家配套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芯片都不一样,看hub芯片手册和厂家配套资料

谢谢大佬回复。目前找到的只有一些hun芯片的datasheet,对这块介绍的比较少。更详细的资料能够从哪儿得到呢?

网友B:
我也想搭车了解下,有的设备要求指定VID/PID号码的鼠标才能操作使用,一个市面上随意买到的鼠标怎样改变VID/PID号可以使用?

网友C:
usb更新,可以使用HID buclk传输,协议方面都是自定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更新,可以使用HID buclk传输,协议方面都是自定义的了。

数据量这么少,不太可能用bulk传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搭车了解下,有的设备要求指定VID/PID号码的鼠标才能操作使用,一个市面上随意买到的鼠标怎样改变VID/P ...

可以看下市面上随便买到的鼠标电路板上有没有eeprom,spi flash之类的器件。如果有的话,尝试读一下,看看VID/PID是不是存储在eeprom或者spi flash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下市面上随便买到的鼠标电路板上有没有eeprom,spi flash之类的器件。如果有的话,尝试读一下,看 ...

没见过鼠标有外置存储器的,单片机+senser或者单senser方案。还是找senser资料看看能否改vidpid。用鼠标加密还是头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