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ILINX官方ZYNQ电路IO直接输出HDMI,为什么大家还是喜欢用专用RGB888转HDMI

楼主(2021-03-05):
如题,官方参考开源设计 PYNQ 的原理图上  PL端直接接到 HDMI1.4输出输出 1080P视频, 没有接转换芯片,
但是其他的FPGA系列大家 都习惯用latice 的转换芯片把RGB888转换成HDMI1.4 。 不知道1.4的情况下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没有用过ZYNQ 所以求证下)还有ZYNQ的直连方式能否应用在其余的ARTIX等7 系列上,还是说ZYNQ7020上自带HDMI PHY

困扰好久的问题,所以 求教一下  哈哈 也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首先,你用FPGA来实现HDMI的协议,需要占用大量LUT,其次,商用的HDMI IP也是要钱的。lattice或analogix的HDMI芯片也就几块钱一颗,当然就是用专用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用FPGA来实现HDMI的协议,需要占用大量LUT,其次,商用的HDMI IP也是要钱的。lattice或analogix的H ...

hdmi也就占几十个lut而已,不多。主要是专利要钱。。而且我记得hdmi没有最低豁免额度。h264是有100k?的豁免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