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AD通到输入满量程时的AD值不一致问题

楼主(2021-03-05):
STM32的工作电压为3.3V,模拟电源即AD的基准电压为2.5V,总共用了8路模拟输入,直接接电阻上拉到2.5V时,其中两路读出来的AD值为4080~4085的,其它都是4093~4095,这样正常吗

网友A:
非满量程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满量程的情况呢?

最大也会差一二十个LSB吧

网友:
没差多少,正常的很

网友:
不经过电阻,直接接到2.5伏基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