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ote10 安卓文件名显示的缺陷,能解决吗?

楼主(2021-03-05):
安卓文件浏览器里看到的文件名不完整,中间刚好隐藏了第几集。导致我播放的时候非常不方便。

而在MKV播放器里,打开文件没有这种缺陷。

请问如何解决安卓文件浏览器的缺陷?

网友A:
换个文件管理器,一直用百毒旗下的ES文件浏览器没这问题,支持windows共享,ftp,百毒网盘,甚至还支持linux自带的sft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文件管理器,一直用百毒旗下的ES文件浏览器没这问题,支持windows共享,ftp,百毒网盘,甚至还支持linux ...

三星note10内置的文件浏览器一直很好用,尤其网络连接访问我的windows7服务器非常方便。

ES不是国外的吗?竟然是百度的?那就坚决不能使用了。

网友B:
点击右上角切换视图按钮,就在右上角有个“新”字的按钮的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右上角切换视图按钮,就在右上角有个“新”字的按钮的旁边

没有视图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右上角切换视图按钮,就在右上角有个“新”字的按钮的旁边

有了,真的解决了!三星太厉害了,什么问题都考虑到。

之前有问题的视图:

这种视图可以解决:

网友:
哈哈。这个剧我刷了三遍以上了。从逻辑,情节,手法,再到演员的表演,几乎完美的一部剧。

网友:
哪位可以共享一下资源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