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芯片,数据走usb串口和usb fifo接口的系统延时会有区别吗?

楼主(2021-03-05):
比如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从上机程序开始发送算起,到下位机接收到数据,这段延时时间大概有多少?
如果不算串口传输的时间,只算电脑系统的延时,这个延迟,用串口和fifo接口的差别有多少呢?

楼主:
消灭0回复,有了解的坛友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A:
之前有测试过想要快速收发数据,打算跑485,电脑做主,一大堆从机,轮询通讯。结果发现延迟很大,大概10~20ms,据说改Latency Timer可以,但也没搞定。最后找了个单片机当主机,轮询完和主机通讯。

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默认延迟是16ms,可以改。UART和D2XX延迟是都有的。

http://www.ftdichip.com/Support/ ... DataLatencyFlow.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测试过想要快速收发数据,打算跑485,电脑做主,一大堆从机,轮询通讯。结果发现延迟很大,大概10~2 ...

谢谢分享经验,再向您请教一下
同步fifo接口下,FT232那个TXE信号,是上位机读数据时才会有效,还是不管上位机读不读数据,只要FIFO是没满,就一直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经验,再向您请教一下
同步fifo接口下,FT232那个TXE信号,是上位机读数据时才会有效,还是不管 ...

我没测过控制信号,所以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