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9元的大疆特洛(Tello) 益智编程无人机好玩吗?【19楼疑问:是第一人称视角操作吗】

楼主(2021-03-06):
京东自营链接:https://item.m.jd.com/product/66 ... mp;utm_term=CopyURL

楼主:
帮忙看一下御是否满足?

1。起飞和降落都是一键自动的。
京东说明上好像说可以。

2。我不动遥控器,飞机就悬停不动。在家里也一样。
这么便宜会不会漂移,一会就撞到墙壁?这是我最担心的。

3。第一人称视觉,就像我坐在飞机里面驾驶,不用关心东南西北方向。
     摄像头在机头位置,我感觉在手机上看到的就是第一人称视角了,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两年前买了,缺点一个飞行时间太短,高度太低。不要晚上飞,会漂走,不要在一种颜色的地面玩。优点手中起停,自动翻金斗,娃大了不喜欢,各种补课没时间,后来送人了。

网友:
2楼理解没错,是这样的

网友A:
2楼说的都对,但强烈建议带桨保护,安全,虽然牺牲了续航时间。
缺点如下,但这个699的价格,没办法。。
1:续航时间短
2:不带GPS,只有视觉悬停,悬停对地面有要求,不能晚上玩,地面要有明显的视觉差别才能定位
3:遥控信号丢失不能返航,只能原地停留,等待信号(就是要人跑过去,重新连接信号,再控制回来)
4:摄像头没有云台,拍照视频不稳,像素低,航拍差点,但用来第一人称玩,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都对,但强烈建议带桨保护,安全,虽然牺牲了续航时间。
缺点如下,但这个699的价格,没办法。。
1 ...

飞行时间短不是缺陷,多买几个电池就行。

我看到官方999元的套装,就多了一个电源管理器,同时充3个电池,配3个电池。贵330元,核算吗?

我认为兼容的电池其实没有多大分别?合格的兼容电池多少钱?

靠视频定位,肯定是地面需要有变化,不能太单一。

我想知道的是:

如果我房子客厅,按一下起飞,停在2米高度。

然后不理它,是否可以一直悬停,不会飘走。(假设地面图案不单一)

快没电,是否会自动降落。

网友B:
可以一直悬停,有风都不会偏离。这个我测过,确实稳定。没电是否自动降落就不知道了

网友:
早几年 罗永浩弄得平台 抽奖送这个, 导致咸鱼上一堆全新的只卖300多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网友:
买过,感觉不值,现在扔在角落吃灰了

网友:
小孩玩非常好。

楼主:
哈哈,有这个保护罩,非常安全。

网友C:
有兴趣,想了解一下这个“益智编程”怎么体现的?

楼主:
我看到有人卖小鸡手柄,是原装大疆的吗?

可以将手机架在上面作为屏幕的吗?这样第一人称角度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想了解一下这个“益智编程”怎么体现的?

据说可以scratch编程。

网友D:
给儿子买了一台,用手机触摸屏操作,手感不太好。最令我不爽的是在室外,风稍微大一点就控制不住(这款无人机轻、动力也小),经常被风吹着撞机-_-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儿子买了一台,用手机触摸屏操作,手感不太好。最令我不爽的是在室外,风稍微大一点就控制不住(这款无人 ...

1。手机操作手感肯定很差。买个小鸡遥控器,才149元。

2。这么小的四轴,这么轻,肯定不耐风的。这是当然的。

楼主:
配件很丰富,也不贵。

网友E:
飞机越小越不抗风,除了特洛没有试过,其他的都试飞过,大疆确实很方便操作,基本不用抬头看飞机,

如果真正有兴趣,那就买套装划算,大疆的电池都很贵,加密太强且经常升级,基本没有看到有卖的兼容的

电池。

楼主:
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头部有摄像头,手机上看到第一人称视角,这点没有问题了。

使用小鸡遥控器,也是第一人称视角操作吗?我的意思是:我看到图像,想飞到左边,按小鸡遥控器的左键就可以了?

这点非常重要,如果还要自己判断飞机的东南西北方向,自己修正应该是使用遥控器左键还是右键,那操作起来生不如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越小越不抗风,除了特洛没有试过,其他的都试飞过,大疆确实很方便操作,基本不用抬头看飞机,

如果真 ...

电池119元,电池管理器(可充3个电池)99元。这个价格可以接受。

楼主:
19楼没有人能回答?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头部有摄像头,手机上看到第一人称视角,这点没有问题了。

使用小鸡遥控器,只看图像,想飞到图像左边,侧飞小鸡遥控器的左键就行。这个和飞FPV是一样的。只不过拿这个飞第一人称视角,延时有点大,要速度慢才行,不然撞墙了都还没反应过来。
光流定位地面不是纯色,一般都能定的住。
没电好象能自已降,这点不太确定,因为我玩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小鸡遥控器,只看图像,想飞到图像左边,侧飞小鸡遥控器的左键就行。这个和飞FPV是一样的。只不过拿 ...

延时有点大?

晕倒,这问题大啊。

有解决方法?比如降低图像分辨率、升级图传模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延时有点大?

晕倒,这问题大啊。

延时有点大?是有一点,速度慢一点玩玩第一视角也是可以的。
视频延时没有解决方法,比如降低图像分辨率效果不大,APP里不知有没有这个选项、升级图传模块这个没办法,机型太小,没有发挥的余地。它主板集成度太高了。
这个机型,小孩玩确实是不错的选择,非常容易上手,操控性也不错,适合室内玩,就是电池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延时有点大?是有一点,速度慢一点玩玩第一视角也是可以的。
视频延时没有解决方法,比如降低图像分辨率 ...

小鸡遥控器也是大疆原装的吗?还是第三方的?

网友F:
第三方的,其实特洛也算是第三方的,
深圳市睿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炽科技)成立于2017年,公司致力于将所拥有的业界领先的飞行控制、计算机视觉等技术,运用到新型科技娱乐和教育产业当中,不断拓展飞行乐趣,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 Tello(特洛)是睿炽科技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娱乐型无人机产品,其飞行控制系统由深圳市大疆创新公司授权使用,同时还搭载了英特尔高性能处理器。 Tello专为所有想飞,爱飞的飞行爱好者而打造,它将高科技与娱乐性完美结合,使飞行乐趣真实呈现。Tello支持抛飞、全向翻滚等功能,可适配VR眼镜,让你体验先进的机器视觉所带来的稳定飞行性能。同时,为了推动STEM教育, Tello还支持麻省理工编码教育开源平台Scratch,让编码学习同样充满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三方的,其实特洛也算是第三方的,
深圳市睿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炽科技)成立于2017年 ...

睿炽科技还有其它更高档的产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睿炽科技还有其它更高档的产品?

没有了,目前只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了,目前只有这个

家里蚊帐里面玩可以吗?

停在中间,不动遥控器,会慢慢漂移到碰到蚊帐?

网友F:
短时间应该没问题,长时间一点不移位不太可能,主要是它能定高和光流定位,不需人工介入,所以入门飞一飞应该很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时间应该没问题,长时间一点不移位不太可能,主要是它能定高和光流定位,不需人工介入,所以入门飞一飞应 ...

还有遥控器的问题:

小鸡遥控器上面是否可以固定手机?

如果不能固定,怎样一般操作遥控器,一边看手机上的图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遥控器的问题:

小鸡遥控器上面是否可以固定手机?

可以的,遥控器中间可以翻开夹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遥控器中间可以翻开夹手机

好,准备入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家里蚊帐里面玩可以吗?

停在中间,不动遥控器,会慢慢漂移到碰到蚊帐? ...

tello没电的时候是要降落的,就是和一键降落一样的。
tello的悬停并不是很稳,和光线关系很大。
还有玩tello的一个小技巧,官方APP有限高30米的限制,可以找个其他APP把这个限高破解掉。还有可以买个USB口的小米wifi增强器,这样增大了TELLO的飞行距离和高度,可玩性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想了解一下这个“益智编程”怎么体现的?

编程=益智,哈哈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直悬停,有风都不会偏离。这个我测过,确实稳定。没电是否自动降落就不知道了 ...

室内不会偏移,室外有风,约3级左右风就能慢慢飘走。

网友:
引用 网友G:
tello没电的时候是要降落的,就是和一键降落一样的。
tello的悬停并不是很稳,和光线关系很大。
还有玩te ...

飞高了会飘,千万不要飞太高(20米往上),尤其风大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室内不会偏移,室外有风,约3级左右风就能慢慢飘走。

是的,我说的答案是有漏洞的,室外的时候风大了会漂的。

楼主:
已经下手。好玩再多买电池。

899元,2电,多8个浆,盖世小鸡遥控器,包等。

楼主:
准备买一个保护罩,13克重。

网友(2022-03-28):
https://pan.baidu.com/s/1F-L1cNn_RQt7woVzF1tNNQ
Tello大疆无人机  手机上的FPV软件。

网友:
编程软件居然是Scratch, 我还以为是C语言的。

Tello特洛无人机Scratch编程入门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703/16/21412_92207260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