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较贵的器件可以申请邮寄吗?

楼主(2021-03-06):
嘉立创上有些元件比市场价贵很多,但又想让嘉立创帮忙焊接,能否申请自己寄,或者申请调整元件价格呢?

网友A:
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系列.....

网友B:
把印字磨掉再邮寄,bom换个同封装的便宜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印字磨掉再邮寄,bom换个同封装的便宜IC

不用这么麻烦,指定IC生产批号。

嘉立创不可能跟你一模一样的批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系列.....

这个跟马儿吃草没啥关系啊,嘉立创提供焊接服务本来就是收费的,但元件价格比别人贵很多,为了节省成本,只能放弃焊接,这样嘉立创也损失了订单,造成双输的局面

网友:
ST的基础库器件,有单独增加器件编号,按器件型号查看,找到后可以选“邮寄元件”。

楼主:
并不一定指ST的基础库哦,ST的我知道怎么选邮寄了,但有些没有邮寄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