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rm-none-eabi 在ubuntu和windows下编译的目标文件怎么不一样?

楼主(2021-03-06):
在学习github上的一个工程时, 他的平台是ubuntu下的 arm-none-eabi 编译,
自己使用习惯的原因, 改用了windows下的vscode 的arm-none-eabi 编译,
现在在windows下编译是成功没有错误的,但是比对编译后的目标文件时,发现怎么会有很大不同?

ubuntu的目标文件:

windows的目标文件:

网友A:
你gcc版本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gcc版本不一样而已。

我的路径都是调用了同一个版本的 arm-none-eabi-gcc 啊,
我看编译出来的文件,起始位置00000000h地址开始的位置,好像是什么地方的偏置地址不一样了。

一个是 71 D4 00 08
一个是 E1 D4 00 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路径都是调用了同一个版本的 arm-none-eabi-gcc 啊,
我看编译出来的文件,起始位置00000000h地址开 ...

如果你是编译成elf是有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编译成elf是有可能不一样。

ubuntu和win下都是用github项目里的那个makefile,顺序应该是先elf,再bin,再hex。

网友:
我是觉得不同平台的同版本编译器算不得相同,而且BuildTool也不相同

网友B:
你把工程地址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工程地址贴出来看看

这个vesc工程:
https://github.com/vedderb/bl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