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M181 M0内核看性价比很高 16位ADC can,多人用吗?

楼主(2021-03-06):
SWM181  120KBflash,16位ADC,带can  不到5元,这好有吸引力啊,有谁量产用了?
好买吗?会不会多人用了  上量了  也涨价?怕怕

网友:
16位adc估计你看错了,国产我目前没发现集成16位adc的cotex

楼主:
没看错,内部有12位ADC和16位adc  ,百度搜索可以看到官网规格书

网友:
没听说过,不过24bit ADC都有集成在单片机内部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数字IO功能可以任意设置,对画PCB是好事。不怕TXRX 搞反。

网友A:
测试过,性能很垃圾,0点不准,无噪声分辨率只有 不到12,线性也不怎么样,优点是价格便宜,库做的还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个mcu的adc还是可以的。但是mcu做的不咋滴,功耗高就不说了,flash是串行外挂合封的,调试好麻烦。然后不知道啥原因,会硬件错误中断。至今未找到原因。

网友:
时钟选择单一,不灵活;adc 校准时间长;adc+dma在主频较低时几乎残疾;dma未完成时执行软件复位dma罢工;功耗较大,不适合低功耗场合;串口fifo和超时中断鸡肋;can的滤波器好像不支持扩展帧,这个当时只是简单看了一下,实际项目没有涉及所以没太仔细看;厂家在调试环境方面对keil较好,iar 不重视,iar 下调试体验比keil差。优点是上手快,数字外设配置灵活,两个adc 模块,16bit那个还可以,差分带可调增益;厂家技术很热心称职,好几次远程qq 帮忙找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性能很垃圾,0点不准,无噪声分辨率只有 不到12,线性也不怎么样,优点是价格便宜,库做的还不错 ...

这ic的16位ADC 这么差啊。本来是想用简单cpu外挂16位ADC  ADS1115 实现
看到这个cpu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问问使用过的人

网友B(2022-05-02):
现在SWM181价格4元多,16bitAD我在用,配置为差分输入模式,做了一个热电偶电路 可以稳定达到13bit。
已累计用了30K,我现在手里还有5k没拆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SWM181价格4元多,16bitAD我在用,配置为差分输入模式,做了一个热电偶电路 可以稳定达到13bit。
已累 ...

稳定达到13bit是转换速率设置成最慢的那一档吗?做了多少次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