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炸了

楼主(2021-03-06):
第一次遇到电源炸成这样

网友:
哪里炸了?

楼主:
MOS管两兄弟炸成非洲黑人了

网友:
省钱省到一个硅胶套剪开两半来用,炸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

网友A:
真的人工不要钱啊,硅胶套从中间剪开?!!!

网友:
对于搞维修的说,这不是天天都能遇到的事儿嘛

网友:
既然坏了,就扔了吧,这个电源做工真不咋样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是精简版。没几个钱,炸了就换吧

网友:
双管正激或半桥,用的红宝石的电容,布线太难看

网友:
这个电源最大的问题是: 瓦数不吉利。扔了吧。

网友:
我的眼神咋了,来回看了个多少遍,也没有发现硅胶套!!

网友B:
我眼神也不好了,也没看到硅胶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眼神也不好了,也没看到硅胶套

最上面MOS管导热的那个

网友:
这个电源最大的问题是: 瓦数不吉利。扔了吧。+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人工不要钱啊,硅胶套从中间剪开?!!!

我靠,还真是啊,哈哈哈哈

网友:
即使是西门子的开关电源,比这炸得惨的我也见过,困难点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最大的问题是: 瓦数不吉利。扔了吧。+1

而且左边有个S,右边有个B

网友:
不带辅助供电,自激启动,如果驱动变压器和启动部分做不好还是容易炸鸡。。。

网友:
很正常啊,见多了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