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摄像头支持画面不同位置使用不同对比度么?

楼主(2021-03-07):
同一个画面内,光照差异大,要求不同位置使用不同对比度,有手机支持这样的操作么?

目前设置,总要牺牲一部分细节,比如放弃亮度高的区域,或者放弃亮度低的区域

如下图效果,某区域设置对比度1,另一个区域设置对比度2,有手机支持这种操作么?

网友:
用过一些cmos/cis传感器,都是全局的
lz要的这种有点像逆光优化吧

网友:
无论是global shutter还是rolling shutter的cmos都没有这种设置,只能靠传感器本身的高动态范围来保证

网友A:
现在手机都支持HDR吧, 效果就是要看使用的HDR算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都支持HDR吧, 效果就是要看使用的HDR算法了

事实上,暗室拍局部强光还好些,室外拍局部弱光就真的要命了。比如早上通勤路线高架底下,太阳一晃眼,黑乎乎的人眼什么都看不到,更不用说相机了。每天走几个大路口那都得瞪着眼减速慢行以防万一(你没看错,大北京照样一堆堆的闯红灯的行人/自行车/电瓶车,而且没有一点安全意识,左右绿灯亮且有车龙的条件下照闯不误。我就算非常抢时间,也只会在100米外没有车的时候先行到路中间,妥善观察对面之后才会穿过另一边,而且灯是必看的)。

网友C:
目前的CCD/CMOS传感器的宽容度特性远远达不到人眼的宽容度,只能靠算法后期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CCD/CMOS传感器的宽容度特性远远达不到人眼的宽容度,只能靠算法后期合成 ...

对比度在传感器层面和软件层面分别是怎么调整的?

网友:
即便是专业单反相机也没有这样的功能。
手机摄像头你可以自己重写相机软件实现类似HDR的功能。

网友D:
HDR是高感和低感分别拍再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HDR是高感和低感分别拍再合成

可以划分几个区域,每个区域分别设置不同的高感和低感参数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比度在传感器层面和软件层面分别是怎么调整的?

不同的曝光参数拍几张,然后软件做叠加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曝光参数拍几张,然后软件做叠加处理

你试过这样拍照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试过这样拍照么

诺基亚以前有再对焦的技术,就是一次性拍N多张照片,然后软件叠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诺基亚以前有再对焦的技术,就是一次性拍N多张照片,然后软件叠加起来

物体在动,这个技术没用,最好可以预先设定不同区域不同对比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这样拍照么

HDR技术就是这样实现高动态范围的呀,系统处理的,不需要人为干预

网友:
手机摄像头不知道能不能,但是荧石c8c支持动态展宽,整个画面都明亮。
可以试试拍摄多张不同动态画面合成

楼主(2023-03-25):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暗室拍局部强光还好些,室外拍局部弱光就真的要命了。比如早上通勤路线高架底下,太阳一晃眼,黑 ...

非强光下看局部弱光,只是大部明亮情况下,如何不牺牲局部弱光的视觉质量呢?
这种情况人眼完全没问题,摄像头弱光视觉效果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