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樱花热水器的燃气阀门该拆哪个 ?

楼主(2021-03-07):
请教各位,家里的樱花燃气热水器因为今年冬天天冷,把水箱给冻坏了,准备自己来进行维修或更换,图中燃气的阀门处有好几个部件,不知道该拆哪个  ?

网友A:
先把燃气总阀关了,先拆最靠近气管有字的螺帽拧松,再拆最上面的阀门,再把阀门装回气管上这样安全还能开总阀用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燃气总阀关了,先拆最靠近气管有字的螺帽拧松,再拆最上面的阀门,再把阀门装回气管上这样安全还能开总 ...

下面两个带字的螺帽是一个转接头  ?拆上面的阀门要再用一个扳手卡住中间的螺帽  ?

网友:
如图,先断总闸避免漏气。

A 处夹紧,拧松 B;

如果 B 搞不定的话 A-C 也可以

网友B:
这种还是建议由燃气公司来搞定吧,免得有什么安全隐患。虽然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是建议由燃气公司来搞定吧,免得有什么安全隐患。虽然要花钱 ...

这个燃气公司不管的,要热水器厂家来修,厂家维修人员来过了,确定是里面的水箱给冻坏了,没配件,要回去定,价格差不多半台热水器的钱(400+90),我想要不还是自己折腾算了。

网友:
第一步应该是卡住A拧下B,使气管软管与接头分离,分离后其它管件不需要拆了,即使想拆也很方便了。

楼主:
明天去买2把扳手回来拆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C:
拆好办,再装就要注意了,各个连接处的密封,最好让燃气公司的人来连接,他们有检漏仪,可以检查是否有泄漏。涉及安全大事,一定要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好办,再装就要注意了,各个连接处的密封,最好让燃气公司的人来连接,他们有检漏仪,可以检查是否有泄漏 ...

自己个人怎么检查是否有漏气  ?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个人怎么检查是否有漏气  ?

肥皂泡大法

网友:
换个新的吧,我这边也是樱花,早上五六点左右冻坏了,水直接冒出来了。直接换新的,上门换的时候,拆除老的还要收手续费。

网友:
按上面的图,卡住A,拧松C两三圈,就可以拔下来了。上面的阀门接口是个宝塔嘴

网友:
七楼是正确的,卡住A拧下B。
不要拆AC,宝塔嘴是橡胶封闭,一般卡的比较紧,少折腾。

网友:
把A拧松,向下拔出C.
前几天刚装过。

燃气公司来了也是用肥皂水看漏气的

楼主:
拆开外盖,仔细看了下,要拆水箱,还是比较麻烦。看样子还要铜管焊接的工具。算了,不折腾了,还是找厂家的人来换吧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网友:
不需要焊接工具的,找快速接头拆,某宝上找同型号的水箱一看就知道要拆哪了。

网友D:
不需要焊,但是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员去维修。我现在做的就是售后,前些天换个烧穿的热水器水箱花了三个小时才换好,先拆冷热水管和燃气管,再将整机拆下来,然后拆燃气阀,再拆水箱燃烧室集气罩这一坨,拆出来后去掉集气罩再拆水箱换掉,安装的顺序就是反过来步骤,装好后还要试水试气最后再试机。保修期外的维修费是90,实际自己只能拿到60其它都是公司的,这样算下来做售后能有多少收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焊,但是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员去维修。我现在做的就是售后,前些天换个烧穿的热水器水箱花了三个小时才 ...

已经决定找售后来维修了,自己第一次搞,说不定会出很多隐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