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在打开sourceinsight 的情况下重启电脑,出错

楼主(2021-03-07):
在打开sourceinsight 的情况下重启电脑 会出现内存不能read write 的错误  各位哟遇到吗

网友A:
sourceinsight从哪里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insight从哪里下的?

官方下载的 同一个安装包在win7 下是好的在win10 下就有问题 我试过了在win10 下3.5 和4.0 都有问题 错误是0x000000000051c5e1 指令应用了0x0000000000000000 内存 该内存不能为read

楼主:
知道原因了,打开的工程是在win7 下创建的 如果这工程在win10下打开会有这问题 重新创建工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知道原因了,打开的工程是在win7 下创建的 如果这工程在win10下打开会有这问题 重新创建工程就可以了 ...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创建工程后只有第一次是好的  后面还是出现错误